关于菜鸟对双流传动的若干疑问请教,谢谢指导

楼主(2009-10-21):
新手请教高手关于双流传动的具体原理及若干疑问,是不是双流传动只能实现单侧转向,比如只能左转或者只能右转,而且能不能实现当一侧静止不动的时候另一侧驱动,比如当左侧履带静止不动的时候右侧驱动,或者右侧静止不动的时候左侧驱动

网友:
豹2的全塑齿轮箱 一起来听听。

网友:
应该能做到的

网友:
多关注我的帖子,我将在我做的科幻题材坦克帖子出示意图,用图画软件画的

网友:
双流传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左右行走机构的独立控制,当然能够实现,单侧独立锁止和单侧独立传动,自然也能和轻易的实现中心转向。

网友:
能不能实现单侧静止,要看设定的速比,理论上完全可以做到.只要中间的差速器输出到一侧差速器的反向转速和前进驱动齿轮组输出到该差速器的正向转速一样,刚好抵消,一侧就不动了.此时另一侧的转速刚好是2倍.不过通常要取得最小的转弯半径,不需要单侧停止,只需要做原地回旋就可以了.

网友:
而且这种锁死一侧履带的转向方式在现代坦克中已经很少用了.坦克自重都是几十吨的,这样的转向很容易掉链子的.而且磨损也比较严重.并且浪费动力.

网友A:
现在还没有哪种坦克放弃定半径转向(单侧履带锁止)的转向方式,因为这种转向方式的优点是驾驶员不易迷航,而且基本可以实现全速转向。

网友B:
不知道正中心的构件内部齿轮情况。。懂的画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正中心的构件内部齿轮情况。。懂的画个吧

就是差速器。左中右三个差速器,只是中间那个外壳固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没有哪种坦克放弃定半径转向(单侧履带锁止)的转向方式,因为这种转向方式的优点是驾驶员不易迷航,而且基本可以实现全速转向。

这就错了,现在西方主流主战坦克基本全是双流传动,象豹2、挑战者2、M1A2、勒克莱尔等。双流其特点在于动力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驱动主动轮,一部分通过行星齿轮转向机构来实现对主驱动部分动力的增减。其转向是由内外履带差速来实现的,当进入转向时,外侧履带速增大,内侧履带速减小,但履带中心点的速度基本不变,从而实现平滑的转向,动力损失比很小,可以实现全速转向。而俄系列坦克就是通过单侧履带减速来实现转向,转向时外侧履带速不变,内侧履带速减小,动力损失比较大。

楼主:
中间的差速器是咋样的,高手能上个图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错了,现在西方主流主战坦克基本全是双流传动,象豹2、挑战者2、M1A2、勒克莱尔等。双流其特点在于动力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驱动主动轮,一部分通过行星齿轮转向机构来实现对主驱动部分动力的增减。其转向是 ...

双流传动在实际运用中完全可以实现单侧锁止,双侧差速,中心差速三种模式的任意互换,我说没有放弃单侧锁止的意思是,坦克有没有单侧锁止转向是一回事,有了这个功能在实际环境中用不用是另一回事,另外,双流传动不是功率分流,而是在一个平台上采用两套独立的动力系统来完成不同运动模式的控制,称为双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的差速器是咋样的,高手能上个图么

里面的齿轮是这个样子的,左右两个也是一样,只不过外壳带齿轮,直接驱动外壳.
中间的差速器是通过轴直接驱动里面的齿轮.

网友D:
左边两差速中间那对直齿起做么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左边两差速中间那对直齿起做么做用?

跟右边那三个行星轮构成一个完整的差速器啊,左边这个是太阳轮,是左右对称的,右边也有一个相同的太阳轮,被那三个行星轮挡住了。

楼主:
那上面齿轮那些事固定在轴上的,那些没有固定的,我看了半天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上面齿轮那些事固定在轴上的,那些没有固定的,我看了半天没看明白

不是固定的,是套在轴上的,因为太小了,不容易看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上面齿轮那些事固定在轴上的,那些没有固定的,我看了半天没看明白

上个清晰的图
黄色框中的是负责前进后退的齿轮组,不在框中的是负责转向和原地回旋的.
绿色代表轴,如果包含输出到坦克主动轮的话,一共5根轴.
红色XX代表固定在轴上的齿轮。其他齿轮都是自由转动的。
差速器的原理你得看看专门介绍差速器的资料。理解差速器就能看明白了。

http://main.sharej.com/cache/1256229500/9FtrlF/差速器.zip
把上面这段整个复制到浏览器里面,下 载差速器的工作原理flash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