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700的调试问题

楼主(2009-10-21):
尾桨中立点大概5--10度这样 非锁尾基本不漂了 可是limit调到了最小60了 尾滑块在波箱一侧的行程才刚刚够用吧 再大点就贴上了 这正常么? 以往用过700的朋友 limit都设置多少啊 我这已经是骨灰级的陀螺喽 呵呵

网友A:
以前 有过这问题1后来一直没结果!再后来 飞机都出了!等着学习!!!

网友B:
这个是尾推组机械行程的问题,和GM700没关系,如果你不追求“非锁尾基本不漂”,那么就要让滑块居中。。。
解决办法是:尾推反装!

楼主:
ls两位解答让我happy不少,我这么想,如果自制一个尾控制臂,加大其角度使中立点向尾桨侧延伸一点,或者不采用蟹爪推,采用老师平推,应该也能解决这个问题吧!

网友C:
其实固朗机滑块居中,舵臂用第3孔,limit可以到100而两边不碰壁
但是必须要用锁定模式, 非锁尾不用弄了,设计就有问题的,
如果非要弄,就像gale上将说的把尾推反装,好在固朗用的是碳杆.刚性问题不大

网友D:
1、中立点5度也不是很大问题,10度就可能大了一点。不过这个和机型、减速比、尾桨效率等有关。非锁尾状态下基本不漂就可以了。
2、limit调到多少这个不好说,因为这与尾舵摇臂长度有关,摇臂越长,那limit就越小。反正左右行程差不多,两边有一点点间隙,又不会顶住就可以了。

楼主:
我现在中立点是偏向波箱一侧的,limit60,波箱一侧行程刚刚够,尾桨侧的行程富余很多,这算正常不啊

网友E:
锁尾模式,滑块居中算了! 我是这样调的KDS800

楼主:
这样调 起飞的时候 能所得住尾巴么 我这样调过 飞起来还好 起飞的时候 严重右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