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交流电机接法

楼主(2009-10-21):
两天前从广州买来一个110伏150W交流电机,当时并没有注意售货员的详细接线方法,回家后才注意到,电机的接线好像有点几不一样,用万用表测电阻,(黑蓝两线电阻无限大)(白黄电阻无限大)(白黑电阻4.9)(蓝黄电阻4.9)为保电机安全,特请各位朋友们帮帮忙,线的颜色分别为(白,黄.黑.蓝),当时售货员写了一小纸条贴在电机上,写着(黑蓝电源,接白线正转,接黄线反转)因为不敢乱接,只好问大家了,谢谢

网友:
看介绍是单相的,你还需要一个相配套的启动电容!哦,还需要个变压器,220V--110V

楼主:
按理接电容的方法和220电机的要样我明白,只是怕220V和110V的电机会有所不同,误接会把电机烧了就麻烦了,我分折过电机,(白黑是同一组.蓝黄是同一组,两线圈完全不相连)怀疑就是和220电机的接法是一样的,现在就只看大家的确定,再次谢谢

网友A:
哈哈 很简单啊
黑蓝短接后接 零线
然后就电容两端分别接在白 黄上

白线接火线正转,黄线接火线反转
注 这两根线不能同时接火线

这样能看明白了吗
要是还有疑问 留短信给我

网友:
请问电容大小怎么计算

网友:
两组线圈并起来用接110V
两组线圈串起来,接220V
改变任一组线圈的两个头,改变转向
    ----------以上瞎说,没有经过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很简单啊
黑蓝短接后接 零线
然后就电容两端分别接在白 黄上

白线接火线正转,黄线接火线反转
注 这两根线不能同时接火线

这样能看明白了吗
要是还有疑问 留短信给我
非常的感谢电子精灵的帮助.明白了

网友:
我也不知到怎么算啊
你先弄个16uf的试试吧
这样的正反转的电机 两个绕组的阻值是一样的
所以 你可以测量一下 没接电容那组 绕组的电流是多少
假设是 1安 那接接电容的那组不超过一安就可以了
再就是 你接上电容空转 一端时间看看 不发热就可以
电容先用小的试
带上 设备能运转起来就可以
这个 电容 能小别大了
小了 顶多启动扭矩小 只要运转起来就可以
但要是大了就容易 烧电机

有些电机 就是 有一个大的启动电容 一个小的运转电容 。。。

网友(2009-11-29):
板凳说的完全正确。电容器可以用2-4微法油侵电容。电压为110V时可用8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