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Flymentor 3D防漂移平衡仪,来说说

楼主(2009-10-21):
大家谁用过:Flymentor 3D防漂移平衡仪(全能版).....RMB:1200
效果如何:地面复杂的情况效果有如何?能适应那些环境?
和固朗的KDS平衡翼比较有什么过人之处?

网友A:
是我看花眼了,还是怎么回事,我怎么看那照片上,塑料壳子上印着“KDS”?

网友:
楼上眼没花

楼主:
来了两个还是没有不知道情况,我说的话好像没有问题吧?

楼主:
还是没有高人来说说,失望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看花眼了,还是怎么回事,我怎么看那照片上,塑料壳子上印着“KDS”?

我也说的是:KDS呀,我有说错吗?不解中~~~~~~~~~~~~

网友B:
这两个就是同一种东西,就是固朗的这款产品。现在淘宝上950元左右的价格。

网友:
高科技就是黑

网友C:
原理很简单,正对着地面的图象采集器的资料被处理器分析后,分析圆形图象,然后确ren圆形图形有没有变形,有没有变成椭圆,变化的幅度多大,就根据这个原理来平衡的。

其实说防飘不防飘是多余的,这样的简单设备不可能有很好的防飘性能的,3米以上的高度基本飘。
我有个试验后的可行的方法可以减少这种平衡仪3米以上飘的幅度,就是尾旋翼组安装的角度不要垂直地面,而是要有几度的偏差,自己调整吧,就是把尾套筒掰偏后固定,这样的话基本能缓和右倾的状况,自然也就稳定点。

网友:
不太明白您所说的---尾翼掰偏后,尾部提供的推力变成了水平分力和垂直分力。水平分力较原来小了,要维持锁尾就必须加大尾旋翼角度以提供与原来相等的尾推力。最终平衡时,机体倾斜的角度与原来是一样的,并没有缓和。而垂直分力又加剧了Elevator的不平衡。

或许我没理解你说的全部含义,希望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理很简单,正对着地面的图象采集器的资料被处理器分析后,分析圆形图象,然后确ren圆形图形有没有变形,有没有变成椭圆,变化的幅度多大,就根据这个原理来平衡的。

其实说防飘不防飘是多余的,这样的简单设备不 ...

如果是这样的原理,KDS对地面粗燥程度就没有要求了。反正是光圈形状的变化。但实际上KDS对地面状况要求是很高的。
另外,机体飘移后,或侧倾后,CCD上呈像的“圆”也不会变成“椭圆”。无论机身怎样倾斜、怎样飘移,CCD上呈的像都不会变形,只会在角度倾斜时有部分边缘变得模糊(物距变化),但程度很轻微。
我认为KDS肯定不是依靠光圈形状变化,而是依靠地面呈CCD上的像的位移,来判断机身的飘移,并作出抵抗。正因此,KDS才要求有足够的光线、适当的高度、较强的对比度,以保证CCD上的成像清晰可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这样的原理,KDS对地面粗燥程度就没有要求了。反正是光圈形状的变化。但实际上KDS对地面状况要求是很高的。
另外,机体飘移后,或侧倾后,CCD上呈像的“圆”也不会变成“椭圆”。无论机身怎样倾斜、怎样飘移 ...

这个难下定论,必须通过解剖,看元件。估计700多元的拿货价,成本也高不到哪去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难下定论,必须通过解剖,看元件。估计700多元的拿货价,成本也高不到哪去的了~

关于计算从圆到椭圆的说法,有可靠来源吗?

楼主:
明白了很多,谢谢楼上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就是同一种东西,就是固朗的这款产品。现在淘宝上950元左右的价格。

现在才知道,那价格是怎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