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甲醇越野车好还是BAJA好

楼主(2009-10-21):
我看了一款无限1:8油越升级版,全部金属件,28级
发动机
,价格就是有点贵2200.价格都快赶上BAJA 了,有一款BAJA26CC发动机才2700元了,我是选无限1:8好呢还是选BAJA好呢?请玩过的说说看,哪个好玩,耐玩,比较皮实.谢谢

网友A:
建议baja 油便宜的不是一点 要说皮实 你看这两款都一样 都不能撞

网友B:
2700的BAJA 很垃圾的 数度和 28的 无限 没的比 我2台都有 我的BAJA 是 26CC的
升级几个件 后3600买的

网友C:
BAJA 国产主流RV和KM目前质量都还好,只要不撞其实一样跑,我的是HPI BAJA SS,但是,如果操控不好,撞的很厉害,一样会坏零件。
但是BAJA真的很大,你首先要确定你出去玩儿方便不方便,噪音也大,一定要有合适的场地~!

网友D:
请问哪位大侠知道无限1:10电车电机齿的模数是多少
想帮我的电大脚换好盈的电机齿,但又不知道原来的模数多大。是无限1:10的电大脚。麻烦知道的大侠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E:
四驱越野好。听我的没错。

网友F(2009-12-19):
Baja是二驱的。。。

网友G:
要四驱的直接上FG

网友H:
要四驱的话,推荐上三菱EVO10。
相当不错,价格适中,性价比高,易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