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6S充电器有人用过吗?怎么样?

楼主(2009-10-21):
这个充电器能同时充多组电池吗?

网友:
1组 6s  1组5s 1组4s 1组3s 1组2s
or         2组 3s (需要自己做个平衡头)
or         3组 4s (需要自己做个平衡头)
or         4组 3s(需要自己做个平衡头)
or          6组2s(需要自己做个平衡头)
这个充电器的充电原理很简单:
6组电压检测以实现平衡冲性能。
总端子    | 平衡头

(-)  ----->     |    0
                    |     s
                    |   1
                    |    s
                    |   2
                    |    s
                    |   3
                    |    s
                    |  4
                    |    s
                    |  5
                    |    s
(+)  ----->    |  6

网友A:
我用过,精度还不错,价格也便宜,才一百多块钱,对得起这个价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精度还不错,价格也便宜,才一百多块钱,对得起这个价位。

一百多几块钱啊?

楼主:
为什么插上平衡头外还要插上T插呢? 0851等简易充电器只插上平衡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