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0CG没陀螺仪感度设置~!请求帮忙!

楼主(2009-10-21):
各位DX,我一朋友的控是FUTABA 10CG,在网上看过好多设置
陀螺仪
的感度。。但找来找去都找不到gyro sense这项。。选择是直机HR3的,JJ是亚拓450pro,买回来都没飞起过~~!
请问在哪里有设置陀螺仪感度。。另外飞机推一点油门可以很顺的转。。再推大一点点。。尾巴就往一边拼命的打转。。。不知道怎么搞!望各位DX教教!

网友A:
按两下mooe找GYRO

网友B:
反舵了吧?

网友C:
按两下mooe???没这个

网友D:
。。。。应该是反舵了

网友C:
怎么反舵。。。哪个舵机反了。。能具体说一下吗??麻烦大家帮帮忙。。好郁闷!
我按住mode和end开机。。那里选择是nor的。。。然后回来正常的菜单。。。把第二通和第三通和第六通调反的。。这样摇杆控制十字盘没错~~!但没有陀螺仪感度调整!

网友C:
我把pro的尾巴对着自己。。左手边离自己最远的那个舵机接第六通。右手边最远的接第一通,离自己最近的那个接第二通~!

网友C: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