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发烧连载帖---自制汽油直升机(三)

楼主(2009-10-21):
......  续帖,咱们接着往下做......

1、由于是自制的JJ,许多零部件都没有标准,只能因地制宜,找到什么只要大概差不多,改一改咱就用上。
先解决齿轮传动的问题:根据手头现有的、能用上的旧齿轮,组合成一个传动箱,
用钻铣床铣出齿轮箱的底座......

2、车制离合器罩杯的轴承固定座,镶好两个轴承后固定在底板上,并在四个支柱位置攻M4的丝扣。
图中的两个齿轮是传导轮(用两个齿轮的目的是要保证旋翼顺时针转动),齿轮经过改造加工后,
中心镶进滚珠轴承......

3、组装完成的齿轮箱组合......

4、从这个角度看看:两个齿轮轴上套有定位铝套,铝套的尺寸高低,保证了齿轮旋转面的位置不变,
铣底座时,俺不慎将宽度稍微铣小了一点点,故而在底座两侧粘贴了薄铜皮做补救......

......  ......

    做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
为什么离合器齿轮不直接带动大齿盘而多用两个传导轮呢?
为什么不用皮带传动方式?
理由是:
(1)俺手里的这个大齿盘直径不够大,如直接带会使主旋翼太靠前,外观不好看,若将发动机后移靠近主轴,
可能会导致鸡头太轻;......
(2)不知上哪能弄到合适的皮带......

......  ......

言归正传,咱们接着往下做:

5、尾桨传动齿轮箱也做好了,制作中没顾得上拍照片,也是用一堆“破烂”经过加工改造后组合起来的......

6、离近点看看,(不好意思,PP拍虚啦!)也许有人又会说:为什么用轴传动?采用皮带传动多好啊!
嘿嘿,俺也知道皮带传动好,理由还是那句话:不知去哪能弄到合适的皮带......
我能做到的就是:手里有什么料,就炒什么“菜” ......

7、将主轴、齿轮箱和上侧板固定在一起。
为了确保传动齿轮与大齿盘的啮合间隙合适,在侧板上的划线、定位及钻孔一定要准确哦!......

8、再贴一张清楚的图......
有点遗憾,没能找到合适的单项轴承,以后如能搞到再镶上去吧......

9、装上另一边侧板......   (PP又虚啦)

10、离合器罩杯中心正好有个小孔,用手电钻夹个锥型轴捅进去试转一下,看看效果如何?
呵呵,效果不错,各个齿轮转得很顺畅!......

11、接下来,制作这个玩意儿--- 升降舵摇臂。
“跷跷板”部分用铝合金制作,锯、钻、车、铣、锉......各种招数都用上,于是就成了图中的模样,
(制作过程中没顾上拍PP)
两个A形摇臂要和倾斜盘连接,需要热压球头,故而采用工程塑料板制作.......

12、“热压球头法”正在操作中......  (以前俺曾发过帖,此处就不再啰嗦了)......

13、热压法大功告成!将A形摇臂扣进斜盘,上下左右动动看,效果不错,很爽滑哦!......

14、制作桨距跷跷板。造JJ没图纸,只能跟着感觉走,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15、看看制作完成后的模样......

16、俺手里没有那么多合适的轴承,本着尽量少花银子甚至不化的原则,故决定不用轴承了。
在所有活动部件处均镶有铜套,一定要保证铜套与轴的配合既要灵活,又不能有虚位(间隙),
所以,在制作和装配过程中比较刺激,够“味道”!是一件挺好玩的事情......

17、副翼舵机装在这里......

18、放上两根连杆,看看效果......

19、将整个跷跷板机构装上鸡身......

20、再贴张近点的图看看......

21、从上往下看......

22、桨距和升降舵机安装在此处......

23、换个角度,再来一张......

24、拿开舵机,看看,特意制作的舵机固定架......

25、从后面看看尾管的固定座......
由于找不到大的铝合金棒料,所以只好用这种办法紧固尾管......

26、插进尾管欣赏一下,和450电直放在一起比比看,嘿嘿,个头大了好多哦!
这根尾管是很早以前家里装修剩下的,一直放在阳台上用来晾衣服,是薄壁不锈钢管,外径24mm,壁厚0.5mm,
俺看着挺合适的,于是就锯下一段来充当尾管了......

27、将做好的鸡身底板装上,感觉发动机前边有点空哦......

28、于是,咱用铝板做个“隔舱”放上,可能就会好看点......

29、看看,隔舱就是固定在这个地方......
以后,接收机、电池等电子设备包上减震海绵后,可以塞进隔舱里......

......    ......    ......

......    ......    ......

未完,待续......

lxd1954

网友:
哈哈 这回坐上刘老师的沙发啦

网友:
抬个板凳坐着看!强人就是强人!猛啊!期待成品!

网友:
感觉好沉啊……

网友:
太太太太强大了,就像是大师在搞艺术品啊,佩服的五体投地了

网友:
很强大 ,不过为什么不搞120CCPM呢?可以简化点结构吧

网友:
插入前十啦

网友:
前十名呀,呵呵,很强大

网友:
不是人才,是人精!
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强帖留脚印!

网友:
没来晚,哈哈,刘老师这个动作强啊!!!

网友:
 不知道刘老师能不能收我这个徒弟哦

网友:
精致的手工没得说

网友:
不知道发动机的 动力和升力 是怎么算出来的 怎么才能知道 这个发动机能不能把飞机带起来

尤其是想做飞机的时候 选择多大的电机 有多大的 拉力 很是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