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FPV大家都用的什么控啊

楼主(2009-10-22):
现准备配台油直玩FPV,需要遥控距离比较远,我应该选什么控呢?2.4G的?还是PCM的呢?
哪种比较容易外接功放

网友:
任何遥控接二代功放都是72输出

网友:
2.4G的用2.4G的功放,72M的用72M功放,一般用FF9的多,我是T6A+72M功放!

网友:
天地飞6 通接二代功放可以达到多远距离呢?

网友:
这个二楼最清楚!

网友:
功放和遥控没有关系, 只关系到输出的功率和 接收机型号 以及周围电磁环境

实际稳定使用参考功率 :  二次变频PPM接收机
   肉眼普通飞行      1W 功率
   FPV 5KM内飞行     3W 功率
   FPV 10KM 内飞行   5W 功率
   FPV 15KM以上飞行  7W满功率
郊区会更远

楼主:
那如果用2.4G,会不会和视频收发相互干扰呢?

楼主:
如果用JR DSX7 2.4G的控,是否可以呢?主要怕和2.4G的视频发射器相互干扰出事故。
求各位老大帮忙扫盲一下

网友:
回LS:据说是会干扰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2.4我做过试验的,视频跟遥控分别供电,地面拉距3米;公用一块电池,1米不到就失控,同时图像很糟糕

网友B:
72MHZ的FF9+149DP ,不用功放也到6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72MHZ的FF9+149DP ,不用功放也到6公里

149DP是啥东东,可否说得详细点儿

网友(2009-12-22):
引用 网友A:
2.4我做过试验的,视频跟遥控分别供电,地面拉距3米;公用一块电池,1米不到就失控,同时图像很糟糕

DSX7和1.2G视频传输做过实验,几百米内没有问题,更远的没试过。如果这么近就失控那这产品也未必太不可靠了

网友:
看来你真的是新手了,就跟你显摆一下了

FUTABA  T9Z   俗称大九   PCM二次变频接收机有信号干扰和信号丢失保护功能(配合自动返航功能实现飞出太远的时候,信号丢失后自动启动返航,保障不飞丢载机)据说大九的遥控距离最远(信号纯净度高)至今还没有一次自动启动过返航,看来三五公里时没有问题的了。

网友:
为了不影响附近的广大魔友 同时能够和魔友同乐 买了个9xII

功放要一个人躲得远远地用 不然把魔友的jj摇下来 我会很有负罪感的

另外问一下800w的1.2g视频可以到多远的《安全》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