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大师请教26CC O的问题

楼主(2009-10-22):
我的O是刚买的,买回来后出现很多问题,第一次下水软轴后部断了,换了一跟,又在轴的中部断了,没办法把船全部拆了进行整理,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换了大号的减震垫,昨天下水换上478 1.4的浆发现无法上速(熄火),后来用716铜浆,发现发动机没有全速(QJ磨合4-5升,底-中-高,底中速没有负荷),半油门时船头台起一半,觉得船尾水花很大,没下水前发动机高底转速都很不错,本人接触汽油机时间不长,请各位大事指教,真心 成心向大师们学习     QQ 630528176  在这里先谢谢了

楼主:
我是买的成品船,但我又自己全部弄过了,也换了好多的东西,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发动机没力,空转时还可以,下水就不行了

网友:
你磨车的机油比是多少…?磨4L那么多

网友:
478桨~~~直径78MM?不是吧~~~~~~~~

楼主:
磨合时油的比例是,最初40:1    2升油后是30:1   现在是 25:1 ,478的浆是我用来测试的,没想用来跑,只是看看发动机的表现,目前还是用的470,昨天船的中心和轴的部分又改过了,今天下水在试试

楼主:
今天下水还不错,用470浆,速度大概60-70(目测),可是问题还是有,今天刚到的软轴和浆,跑了2升油发现软轴靠近锁头出有一根钢丝断了,不知道是质量问题还是别的什么问题,发动机今天下水前也调试了高底油针,80%的油门还可以,全油门有点断断续续的,望大家帮忙找找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