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断轴了,有的换吗?高手请进!!!!

楼主(2009-10-22):
今天又炸机了,比较惨,连电机都断轴了,是飞越的电机,不知道有没有卖电机轴的吗??要怎么才能把轴拿出来???看照片!!!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83ccbe26-beb5-11de-8387-0014221b798a/
预览:

网友:
好像有的

网友:
淘宝上有单卖电机轴的,好像就几块钱

网友:
我的GL祡红色的,也磨损了,也不知道哪有买哦。淘宝上看到的都跟我的不一样。

网友A:
哈哈,让你光飞不维护,不用看就知道轴承有问题,估计轴承不转了,轴在硬磨,发热过大,你再一炸……

网友:
断的真光滑...轴有问题吧...

网友:
电机轴都会这样断,那真是垃圾

网友:
我的也炸断了,炸的和你的一样,没办法只好换电机

楼主:
电机断轴

引用 网友A:
哈哈,让你光飞不维护,不用看就知道轴承有问题,估计轴承不转了,轴在硬磨,发热过大,你再一炸……

我检查了轴承,好好的,我想应该是轴的质量问题,在断轴的地方有个凹槽,看图!!

有凹槽

有凹槽

网友:
凹槽处是卡簧

网友:
不太好搞。

网友:
很简单  加热 就可以搞下来了 记住只加热铜齿  轴不要加热

网友:
还能断成这样……

网友:
收了,自己车一个,开价了

网友:
先把风扇拆下来,你就看到了。淘宝有xxd的轴,一样用。

楼主:
XXD的不行,太短了,只有3.8mm我这个要5.5mm长,我看翱翔的倒是不错,应该可以一试的,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助!!!!

网友:
试试这种方法是否能把你马达的断轴取出来: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9358&extra=page%3D2

楼主:
谢谢楼上给的建议,非常的好用!!收藏了!现在就在郁闷找不到一样长度的轴~~~~~

网友(2009-12-15):
我的430XL电机也断轴了,但拆不开电机!

网友B:
拆开了,但不知哪有亚拓430XL的轴和轴承!请告之淘宝链接,谢谢!!!

网友C:
TB有卖,能不能换就要看lz的动手能力了,不好换的。

网友B:
谢谢,能否告诉具体链接。

网友D:
你在哪座城市,我可帮你用光驱轴做一根。或卖给我吧,正好要收个电机

网友B(2010-01-20):
你好!我是长沙宁乡县城!你是长沙哪里?

网友E:
我的也是Tarot 3600KV,2周前电机轴也断了,看那白生生的断面,这轴似乎是相当脆硬。楼主找到后麻烦共享一下链接,我也得搞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