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级无副翼最合适的斜盘舵机是什么

楼主(2009-10-22):
征集大家意见。500改无副翼对舵机的要求是什么?目前个人感觉一是力量和一致性要求比有副翼高,另外就是炸鸡对舵机电位器损伤太大容易造成炸机影响舵机精度和伤电位器抖舵的问题。
此外还有别的要注意的吗?希望大家多给点意见,或者推荐下合适的舵机。

网友:
JR的舵机适合你

楼主:
JR啥舵机?8915也装不上啊。

楼主:
ds3405.。。。。。咱能来点详细数据吗?整个淘宝都搜不到

网友A:
mks ds9660A本人用在YT500ESP  MIKADO VBAR4.0 上感觉相当不错,速度和力量感觉很好,现在新的9660A+ 在齿轮精度上更好,但金属齿轮就是久了回有虚位,朋友的BLS253一样也是这样,但基本不影响飞行

网友:
MKS数据牛X,值得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mks ds9660A本人用在YT500ESP  MIKADO VBAR4.0 上感觉相当不错,速度和力量感觉很好,现在新的9660A+ 在齿轮精度上更好,但金属齿轮就是久了回有虚位,朋友的BLS253一样也是这样,但基本不影响飞行

请问那里有卖?

网友:
万能的TAOBAO搜下不就搞定了.不过这个舵机真的不便宜

网友:
JR3400G 一至性最好的托机

楼主:
不欢迎灌水。。。多谢上面给出建议的朋友们

网友:
我没有发言权

网友:
我用的 MKS 9670A+ 相当的快

楼主:
等fs600中~到手之后先用ds510试下,之后再订舵机。

网友:
ds510 只支持 1520  110hz 的方式,是属于慢速数码舵机,效果不是太好

网友:
我也没有发言权

网友:
都是高手支招啊

网友:
俺用9257上9650齿,炸机换齿有点烦,其他OK

:loveliness:

网友:
9257用9650齿不如直接用9650了,还可以高电压,更快,更有力。

网友:
上BLS257的话,不如直接上大飞机

楼主:
哇哈哈,好几天没看又有了很多选择嘛。。
FS600到了,装好发现和天9+日冠不兼容。表现是螺距范围超小,最大+-10。。。。无语,而且遥控器油门杆有效范围貌似只有30%~70%,这个范围之外推油门,螺距没反应,无语。。。
已经定了6008HS。
现在准备定4个760us的数字舵机

网友:
要调mix rate 里的,pitch mix的,还要调各通道的LEND和HEND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哈哈,好几天没看又有了很多选择嘛。。
FS600到了,装好发现和天9+日冠不兼容。表现是螺距范围超小,最大+-10。。。。无语,而且遥控器油门杆有效范围貌似只有30%~70%,这个范围之外推油门,螺距没反应,无语。。 ...

760us不能被接收机直接驱动

网友:
楼主说了是用fs600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