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和尚碰到大庙了,大家帮我看看配的东西,怎么办!

楼主(2009-10-22):
自从十一,给外甥(5岁)花300元买了个1米的电船,我试玩了几次就入魔了.

之后,天天上网看船,最后决定DIY个,最终配置为汽油船,但没啥经验决定先从电船入手,搞个小电船.

上淘宝:       买了个A123铁锂        3S2P  180元   锂充电器 60元
                   田宫有刷电机:       50元
                    有刷电调:             99元
                   纯紫铜水冷管        60元
                    1.2米玻璃钢 船壳  250元
                      其它正等着淘(包括遥控器)

最后是淘了个船壳,便宜是便宜,1.2米 玻璃钢
   150元加100元运费.
可是太大了,这个是汽油船的?我电机能带动吗?  是不是还得搞汽油机,电机白淘了。
希望高手能教教俺!~!!可怜可怜俺!!QQ:1893501

网友:
反正给小孩玩能跑就行了~~~~~~

网友:
看错了~~~1米2的电船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还是60-80的好~~~还有你怎么舍得花50块买那个小电机??

网友:
LZ买东西前应该先潜水~~~买完在潜水就晚了

楼主:
那个电机是田宫的新机,我看网上新的有卖70元,50元?贵吗?初友,啥都不懂啊~!

楼主:
卖木箱
木箱出船做包装的好东西。

木箱规格: 长1.2 米 宽 0.35米   高0.17米
木架里有硬纸壳和泡沫,既轻便,又可可护里面的船体。

绝对是好东东。先到先得哈

中铁80元收的木箱费,现在35元出售,北京自取。

手机:18910092616

网友:
50块买有刷玩船真不爽,还有那电调~~~~这钱感觉花的冤枉

网友:
我很怀疑能不能跑起来

网友:
能动是肯定的~~~~这壳子上3674还能玩玩~~~~~~

网友:
那电机太小了,小马拉大车。

网友:
推荐LZ再买块同样的电池,买个电调和3674,能很爽了~~~~~还有貌似LZ没买轴~~~~~~~~

网友:
这个电机也太垃圾了吧..大哥

网友:
这个船可以装26cc的汽油机。

网友:
呵呵!楼主太牛了,你的船壳连合模都没合, 新手就直接考验糊船壳真够可以的,先从电船开始吧!上手玩油的累死你,光装船没经验的没2个月别想下水。要不在本地找找当地的模友指导指导很有很多收获。

楼主:
贾版,想问问,我要是发后装汽油机的话,船上的

贾版,想问问,我要是发后装汽油机的话,船上的发动机架子,是不是还得在粘船壳之前,粘上去?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

请教各位高手和贾版,想问问,我要是发后装汽油机的话,船上的发动机架子,是不是还得在粘船壳之前,粘上去?

还有我这个船:用多长的轴和多大的舵好。

还有舵机,要多大拉力的。

还有遥控要用几通的,用啥子好。

网友:
还是刚才说的~~再买个3S2P的电池串起来,买个125A以上的电调和36电机~~还能跑跑吧,能买44应该没问题了~~不过价钱高高的

网友:
估計要5kw的功率.

网友:
B3674电动机,1660 - 2200K/V 之间的就可以了,如果决定一直用3S的电池,那么KV数选高一点点,2200或更高。电池多并一点,省得电流发不出来。电调要125A的。
桨至少需要35至38直径的。轴系,最好用硬轴,传递损失小。
其他的,还有遥控设备呢,舵机呢
唉,您走入一个米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