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新做船壳

楼主(2009-10-22):
船壳长1米1左右,材料是电木板。已经基本成型了可是水线还不会做,请教老鸟水线的材料和做法 谢谢!

网友:
好船!我的木头做的还没完,目前没合适的工具,处于烂尾中……

网友:
这个我做了2个了~~对了你舱内不改的话没办法上A123和抗反扭的~~~~~~~~~~~这个是油船的~~~~~玩电要修改下图

网友:
底就两个字—光滑。水线简单的就用木线贴再上环氧树脂。这是个人的想法,有大师的发表下,请指正。

网友:
老贾……快来看看,有人用环氧板造船啦!!

网友:
做的好NB。。。。

网友:
莱莱,做加强了吗?上26CC油机不怕散架呀。准备去哪里跑?丁香湖还是北陵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意见! 哈哈 回楼上的我看好北陵 刚上沈抚高速的一个大桥下面 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啊 去抚顺路过的水面很宽人又少~~~  丁香湖去玩过玩具船 感觉也不错!你们都在丁香湖的什么位置玩啊?想去对面大桥下怎么坐车知道么?

楼主:
船底内部上了玻璃丝布 感觉我的胶还算结实 把船扣过来一只脚上去踩了 感觉只要不撞的太狠闪不了 哈哈!
今早起来又准备开工了 现在开始做上盖 嘿嘿
先搭一搭试试大概的造型

网友:
我看好万柳塘公园,水面比较大,不太深,有游船。。。(以备不时之需) ,以前去浑河放虾,现在不敢去了,心理有阴影,水深浪急没法救援。。。

网友:
此船头浮力不太夠!

机器不可装太近船头!!(尾量至火头400-420m.m.左右)
高速船型,可置四條水骨,10-12m.m.宽为好,约3-5m.m.高
中線至第一條空间约60m.m.長约680m.m.第二絛约100m.m.長约780m.m.

楼主:
  多谢 大哥指点!很详细,小弟就按大哥的指示做了~~~可未必能做好哦呵呵。

网友:
先用三角轻木条粘,然后批原子灰,再打磨,最后喷漆就OK啦
好大的船啊

楼主:
 3Q!
我发现街变烤肉串的竹扦子不错啊!挺直的就是有点短 用那个贴上去接在一起可以么?
新手好不容易弄一个当然要大了喽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3Q!
我发现街变烤肉串的竹扦子不错啊!挺直的就是有点短 用那个贴上去接在一起可以么?
新手好不容易弄一个当然要大了喽呵呵

还是乖乖地去金龙买木线和原子灰(长颈鹿的容易打磨)吧,新手要从小的玩起,直接上油的能折磨死你

楼主:
 我不怕被折磨 就怕湖水结冰啊!

楼主:
对了金龙是哪啊?我的板子是在南一马路那的 五金城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金龙是哪啊?我的板子是在南一马路那的 五金城买的

 碧潭公园附近,卖建材的地方(金龙家具城),个人感觉南湖五金东西比较全点我在那里买的厌氧胶,白钢内六角。。。

楼主:
 知道啦 就是皇寺往北行去的那条街上的~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楼主:
今天又开工了 做了个简易的上盖!还需要改进!

网友:
弄好了,我们一起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