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启动浆跟转!请教原因!

楼主(2009-10-22):
600启动浆跟着转!启动不了!把离合拆开看了一下!来令片和离合器看上去都没有坏!离合器两边都一个强度没有另一个好!有点软!感觉和他有关系!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换离合器甩块。
甩块用久了,产生泛性形变了。

网友B:
1、转动大桨如很顺畅,说明离合器基本正常。很可能是离合器甩快问题。
2、解决的方法是用砂纸打磨擦片。
3、当然首先排除发动机等安装问题。

网友C:
1,发动机怠速过高
2,离合甩块问题

网友D:
单向轴承?

网友E:
估计是甩块金属疲劳了,我的雷虎的做法是烧红然后放到机油里面蘸火,死马当作活马医。呵呵!效果还行!

网友F:
1 首次启动 怠速过高 导致离合器甩块过早打开 并且不能回位 用螺丝刀别回去
2 离合器甩块上的单向轴承装反了 所以你一启动大奖也转

网友G:
只看不说话!

网友H:
换吧。甩块问题

楼主:
重新买了一个搞定!哈哈!

楼主:
买了甩块!

网友I:
你买的是天子吧,直接换个雷虎的甩块吧,

楼主:
我的明明是YT,干吗要换天子,雷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