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近来看看!!!谢谢!

楼主(2009-10-22):
下面这个是丘比特v3 4合1 烧掉的原因初步估计为尾马达有问题!!!

       大家看见下面的 图片  大家认为还能修么?!费用大概是说少?!顺便 如过实在不能修谁有2手的出给我一个!!! 谢谢!!

楼主:
那看上去都黑的部分是烟熏的!!

楼主:
呼叫黑人老师
呼叫黑人老师!
黑人老师你可是见来啊!!!

网友:
基本报废了  你看看  那几个片子成什么样了

网友:
还是买新的吧!

网友:
有难度!有挑战性!!修好了的话是不是可以“名垂千秋”???
我想试试看……

网友:
这个做工真的比ESKY差....

网友:
ESKY的也好不到哪去,我现在十分痛恨ESKY了

网友:
丘比特V3的四合一虽然没有ESKY的精美,但是性能要比ESKY强多了,最起码是2.4G而且集成压电陀螺锁尾很好~

网友:
黑哥要准备出手了,LZ板子有救了~~

网友:
LZ的东西已于今日收到了,细看混控板,部分PCB走线铜皮已熔毁!
检查结果是:只要单片机未损坏,有修复之可能(的确有难度、有挑战性)。
另:LZ包装4in1的方式也忒独特啦!居然使双面泡沫胶带,极其粘手啊!为取出板子,搞得我两手粘粘糊糊……
晕啊!用酒精擦了老半天才去除掉……

网友:
4in1已修复,拆除了LZ焊接的接口(不知道何用),下面是相关的图片。
前面几张是收到后,检测室拍摄的图片,最后是修复了的几张图片。
MOSFET管下面的PCB已碳化,部分铜皮也已熔化消失。未熔化前的铜皮模样如下面那个、有三个点的、标有Q1的焊盘:

马达接口的电源正极铜皮已开路,开路的位置在纵向的马达接口旁,现用跳线连通:

放大后便可看出跳线:

碳化、烧熔部位放大:

修复后的正面:

修复后的反面,MOSFET已换成IRF7413(原型号是IRF9926),并相应地改动了PCB的走线:

网友:
黑人大侠是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烧成这样了还能修啊, 啊

网友:
唉,这种设计真是要命,当初我的也是电刷磨完了之后,红光一闪,修又舍不得,整个几百块的尸体就搁这了。

网友:
黑人大人就是牛人!

网友:
黑人老师,是比较牛!

网友(2009-11-25):
黑人,我认识你了,我记住你了!嘿嘿.我手里有个20A的电调,烧坏一个......(就是那个上面的小黑东西 西西)修复应该没问题吧?不知怎么联系你啊

网友:
赞黑人一个先!

网友:
黑人老师的确是个热心人,科班出身,技术高明.    但人家客气,咱们不能当福气啊,.  听说黑人老师是大单位的技术骨干,工作也挺忙的,  他是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帮助咱们的.  请各位模友理解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