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lcome to the World of TIG Welding电焊视频

楼主(2009-10-22):
Welcome to the World of TIG Welding
DVDRip | XviD | 706 MB | 73 mins | 2007 | English | 720x480 | 29.976fps | MP3 - 128kb/s

Download Hotfile
hotfile 1
hotfile 2
hotfile 3
hotfile 4
hotfile 5
hotfile 6
hotfile 7

Please, Download from links above to support me.

No mirrors please

filefactory
filefactory 1
filefactory 2
filefactory 3
filefactory 4
filefactory 5
filefactory 6
filefactory 7

网友:
留个记号,看看。那个filefactory怎么下 载?哪位给说说,谢谢

网友:
下了几天,普通的下 载到一半就断,速度也只有几K,慢死了....那个filefactory的下 载链接找不到...哪位给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可以用上面的链接下1,2,3.用下面的链接下4,5,6,7.
然后拼起来就行了.免费的链接经常有容量和时间限制,有时要等待很长时间.
如果使用专用程序下会好点.程序链接(要先在木工论坛注册发言挣分后才能下):
http://www.zuojiaju.com/viewthread.php?tid=38667&;page=1#pid609459
使用方法:http://www.zuojiaju.com/thread-38841-1-1.html
http://www.zuojiaju.com/thread-41941-1-5.html
http://www.zuojiaju.com/thread-38759-1-7.html

楼主(2010-04-30):
药芯焊丝电弧焊

Flux Core Arc Welding by Steve Bleile | ISO | 2.13GB
Hotfile:
http://hotfile.com/dl/40545182/77bae8f/Flux.part01.rar
http://hotfile.com/dl/40545513/1b8b395/Flux.part02.rar
http://hotfile.com/dl/40545319/d571a0e/Flux.part03.rar
http://hotfile.com/dl/40545732/51597c3/Flux.part04.rar
http://hotfile.com/dl/40545214/84271c6/Flux.part05.rar
http://hotfile.com/dl/40545489/1ada812/Flux.part06.rar
http://hotfile.com/dl/40545269/e7f7f10/Flux.part07.rar
http://hotfile.com/dl/40545564/6168f19/Flux.part08.rar
http://hotfile.com/dl/40545276/d02f022/Flux.part09.rar
http://hotfile.com/dl/40545613/1ac8b86/Flux.part10.rar
http://hotfile.com/dl/40545293/13318e1/Flux.part11.rar
http://hotfile.com/dl/40545504/f0b09b6/Flux.part12.rar

Rapidshare:
http://rapidshare.com/files/381908995/Flux.part01.rar
http://rapidshare.com/files/381909072/Flux.part02.rar
http://rapidshare.com/files/381908789/Flux.part03.rar
http://rapidshare.com/files/381908815/Flux.part04.rar
http://rapidshare.com/files/381908725/Flux.part05.rar
http://rapidshare.com/files/381909410/Flux.part06.rar
http://rapidshare.com/files/381909162/Flux.part07.rar
http://rapidshare.com/files/381909442/Flux.part08.rar
http://rapidshare.com/files/381909703/Flux.part09.rar
http://rapidshare.com/files/381909321/Flux.part10.rar
http://rapidshare.com/files/381908745/Flux.part11.rar
http://rapidshare.com/files/381909196/Flux.part12.rar

楼主(2010-07-28):
气体保护焊MIG焊(2008)

GMAW MIG Welding (2008)
English | DVDRip | avi | 720 x 480 | 29.97 fps | DX50 1200 kbps | MP3 128 Kbps | 428MB
Genre: Video Training
类型:视频培训

在这个培训视频你会看到如何正确准备器具及焊接件,如何煮角接头,连接重叠,T型关节和臀部的连接。介绍焊接apparta的,其部分。设置当前和线速,甚至介绍了如何用声音导航。针不同类型,如何烹调,如何燃烧器,其中线选择和天然气...出色的视频对于初学者和有经验的焊工
Hotfile
http://hotfile.com/dl/57784489/27adb68/Haiz2_GMAW_MIG_Welding.part1.rar.html
http://hotfile.com/dl/57784568/4fe5780/Haiz2_GMAW_MIG_Welding.part2.rar.html
http://hotfile.com/dl/57784622/c5be692/Haiz2_GMAW_MIG_Welding.part3.rar.html
http://hotfile.com/dl/57784623/e4ba39b/Haiz2_GMAW_MIG_Welding.part4.rar.html
http://hotfile.com/dl/57784627/49715f2/Haiz2_GMAW_MIG_Welding.part5.rar.html

Sharingmatrix
http://sharingmatrix.com/file/14832399/Haiz2_GMAW_MIG_Welding.part1.rar
http://sharingmatrix.com/file/14832413/Haiz2_GMAW_MIG_Welding.part2.rar
http://sharingmatrix.com/file/14832457/Haiz2_GMAW_MIG_Welding.part3.rar
http://sharingmatrix.com/file/14832499/Haiz2_GMAW_MIG_Welding.part4.rar
http://sharingmatrix.com/file/14832509/Haiz2_GMAW_MIG_Welding.part5.rar

Fileserve
http://www.fileserve.com/file/FPgZdCG/Haiz2_GMAW_MIG_Welding.part1.rar
http://www.fileserve.com/file/JG3eR64/Haiz2_GMAW_MIG_Welding.part2.rar
http://www.fileserve.com/file/sdRP2Yc/Haiz2_GMAW_MIG_Welding.part3.rar
http://www.fileserve.com/file/6sVJdXZ/Haiz2_GMAW_MIG_Welding.part4.rar
http://www.fileserve.com/file/fdcykWb/Haiz2_GMAW_MIG_Welding.part5.rar

网友:
LZ辛苦了!顶一个

楼主(2010-08-29):
手工金属电弧(棒)焊接

Manual metal ARC (Stick) welding
VHSRip | WMV | 55 Mins | English | 759 MB | 720x480 | 29.976fps | MP3 - 128kb/s
Genre: Welding

VHSRip |视频| 55分钟|英语| 759 MB的| 720x480 | 29.976fps | MP3音乐 - 的128KB /秒
游戏类型:焊接

这次教育电影教你电弧焊接的基本原理,你会看到在近距离从各个角度展示了焊接全过程,这就像一个焊工的头盔看起来。该影片将显示如何正确安装设备,焊前准备和安全的部分,把握和引导电极,同样将被视为由新手和X射线的典型错误显示连接(正确和不)。总之,将放映的决策表焊机的过程。为初学者谁想要成为好焊工出色的视频。
Download
part 1
part 2
part 3

楼主(2010-10-07):
历史频道 - 现代奇迹:焊接(2008)
英语| PDTV |○时44分43秒| 448x336 | XviD - 955Kbps | 29.970fps | MP3播放 - 118Kbps | 347MB
类型:纪录片

这是第一次中的火热古代铁匠炉唤出一个科学,今天超过50%的产品都需要一些美国焊接形式。无论是通过电力,可燃气体,声波,有时只是原始的爆*力,焊接金属之间建立强大的债券的任何其他加入过程无法比拟的。

History Channel - Modern Marvels: Welding (2008)
English | PDTV | 00:44:43 | 448x336 | XviD - 955Kbps | 29.970fps | MP3 - 118Kbps | 347MB
Genre: Documentary
Download (Hotfile):
http://hotfile.com/dl/73870854/05c12eb/Welding.part1.rar.html
http://hotfile.com/dl/73871075/25b5860/Welding.part2.rar.html
http://hotfile.com/dl/73871091/7ad5603/Welding.part3.rar.html
http://hotfile.com/dl/73871191/99fa5d8/Welding.part4.rar.html

Mirror (Fileserve):
http://www.fileserve.com/file/4M2aEcZ/Welding.part1.rar
http://www.fileserve.com/file/tuwjuEw/Welding.part2.rar
http://www.fileserve.com/file/TznxPAd/Welding.part3.rar
http://www.fileserve.com/file/gUg3vkh/Welding.part4.rar

Mirror (FileSonic):
http://www.filesonic.com/file/23071111/Welding.part1.rar
http://www.filesonic.com/file/23071141/Welding.part2.rar
http://www.filesonic.com/file/23071201/Welding.part3.rar
http://www.filesonic.com/file/23071197/Welding.part4.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