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2动力,用1400KV替代1100KV会有什么影响呢?

楼主(2009-10-22):
新入手3D板机,推荐配置是2208或2212,KV值为930-1100,而我手上只有一个1400KV的2212,可以凑合着用吗?对飞行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2212 1400KV  可以带1060   无非就是效率会下降   这个桨带9050最好 拉力最大  但是气流速度要更快些

网友:
1400换小点浆就好了,最多用9050,一般用8060 500G以内的板机没问题!

楼主:
哦,感谢以上各位
我也觉得动力应该够用的了:loveliness:

网友:
不知道要上什么型号和材料的3D板机?

楼主:
泡沫的E3D,正在安装,过程感觉不太顺手。

网友A:
1400的电机上2S电池正合适,9×3.8到10×4.7的桨都好用,还比3S电池轻。

网友:
可以用,不过发热严重一些,全油门时间要尽量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00的电机上2S电池正合适,9×3.8到10×4.7的桨都好用,还比3S电池轻。

正解!

网友:
8楼说完了,呵呵!非常正确!
补充一点,如果你的飞机在飞行的时候,需要长时间过4/5油门上才能正常飞行的话,那么请注意,你的动力配置是不合适的,动力余量严重不足.(除电池老化外)

楼主:
已经试过机了,一半油门的动力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