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舵机长时间在接近标称的扭矩下工作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2009-10-22):
数字舵机长时间在接近标称的扭矩下工作会不会有问题

买了大扭力舵机,工作在上面所说的情况下不知道会不会烧掉
其实还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舵机停转时长时间加载。另一种是载荷不变舵机一直在转
另外说明一下舵机电机是无刷电机

请有经验者,高手以及论坛上的舵机厂商代表帮小弟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这个问题对我的毕业有影响,谢谢谢谢

楼主:
我再作个比喻吧,假如20Kg舵机,舵盘不转,工作在18Kg载荷下15分钟,后果会如何呢?

网友A:
应该没问题。我测试过标称3kg的山寨舵机,舵盘负载约1.8kg,连续动作超过30分钟。

你上面说的20kg舵盘不转,指的是舵机被堵死了还是舵机保持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问题。我测试过标称3kg的山寨舵机,舵盘负载约1.8kg,连续动作超过30分钟。

你上面说的20kg舵盘不转,指的是舵机被堵死了还是舵机保持着?

是舵机保持位置但是18Kg负载还在,这样无刷电机是停转的,这一点弄不清楚

楼主:
昨天给FUTABA美国总部发了封邮件,今天回信说让我看FAQ

网友:
应该是舵机载不卡死的情况下,可以承受接近标示的扭力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舵机保持位置但是18Kg负载还在,这样无刷电机是停转的,这一点弄不清楚

这时候电机不是停转的,电机在不断的微动。因为没有超过舵机的承载范围,不会有问题。你还可以监测舵机电流来判断,舵机超载时,电流会急剧增大。

网友:
这样肯定对舵机不好。

网友:
一般知名品牌标注的参数都是有余量的,可以放心使用,
山寨版的就不好说了.

楼主:
我用futaba的BLS152舵机加载测电流,31Kg·cm时电流基本上是3.5A—4A之间,十几秒散热用的铝外壳就热了,但是舵机没事,再长时间还不敢试验

楼主:
另外按电流和电压算出的功率与角速度和扭矩算出来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