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ESKY0406A的控到底能不能用0704B陀螺仪

楼主(2009-10-22):
最近买了个450空机  因为有0406A的控!就差陀螺所以就买了个0704B  但是在官方网看到说0704B陀螺不能用在0406A的控上   看论坛又有说可以用!把我 都弄糊涂了!!用过的大家说说到底能不能用!先谢了!!!

楼主:
论坛就没有人知道吗?知道说声啊!!

楼主:
论坛就没有人知道吗?急啊 机子都装好就是锁尾不行!不管怎么调都是左右摆!!

楼主:
知道的麻烦告诉小弟啊 !!在此谢了

网友:
用是可以用,不过感度不能调,那就=不能用

网友:
控是沒得調的,可試試直接在陀螺儀調,

网友:
如果控上没有多余通道调感度就只能在陀螺仪的感度线上DIY电路解决了!

网友:
其实啊,想玩下去,这控迟早是要换的!

网友:
  我 0404改装的 控都可以用 704B的。。飞 E016 一切OK。

0406设备都在手,你直接接上去,“控上”先把 第五通道 关小,704B 应该没有亮灯,

再把 CH5 开大 704B 应该::亮灯——表示:进入锁定状态 。看下面的老帖。。

猛料:E-SKY 0404,改成六通道了,还带E CCMP混控功能!    1 2

楼主:
小弟先谢谢各位了!!等我弄好了向大家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