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各位高人们请进. 玩船来讲,是用汽油机好,还是甲醇机好.

楼主(2009-10-22):
各位高人们:
刚买了条壳,准备之后配
发动机
.
但是卖船壳的大虾(广西魔友,玩船时间很长),推荐使用甲醇机,说甲醇机,燃点高,跑的快,好调,发动机不容易坏,比汽油机好. 广西买一公升 15元.配个 4升甲醇油的话,成本10元钱.
所有俺有点想搞甲醇,但是也查了下,发现甲醇不太好买.但也不是买不到.
现在好像都是汽油机,甲醇机很少了.
或许那位大虾,对汽油机不是太了解,所以想问问各位高人.
现在的汽油机怎么样, 比起甲醇机怎么样?

网友A:
对于你来说当然是用汽油机了。

网友B:
 用這方式衡量......應該是摺紙船最經濟!

网友C:
原帖由
lpx1985
于 2009-10-23 08:55 发表
电船。。。。哈哈~~
一米多的船玩电的, 你让人家吐血啊

网友D:
甲醇机无论是比电的还是比汽油的,都脏的多,这是肯定的。而是否好调,反正对高手而言应该都很容易,而对初哥来说,船我不熟悉,看过那帮玩甲醇车的,调的那一个叫痛苦,就一个化油器,一个油针(主副油针实际上应该理解为对应不同的转速区域,在单个时间点单个转速区域来看,就是一个油针),没有任何补偿,机器工作中随着工况的变化,如环境温度,缸体温度,负荷变化,等等,都得不停地改变空燃比去配合工作环境的变化,没有任何自动补偿的措施。而玩汽油车的人,调好了以后,一箱油最少有80%是用来玩的,甲醇车一箱油怕有一半是用来调的。也许这就是新手的命运。车还好办,半道熄火了,走过去捡回来就好了,船,准备救援?还是光了膀子下水?
电的最大优势就是干净。难点经过我这个船模新手一个月以来的潜水结果来分析,难在一开始的匹配,而且可能一开始为了匹配不当还要损失一些配件,但搭配好了以后,应该就一直很稳定了,以后可以一直按这个配置去跑了。当然,日后还有个开销,就是电池咯。大船的电池好贵啊。
接触船一个月和车1年的心得,随便说说,随便看看。

网友D:
PS: 甲醇机当然不能说一无是处,反而它的优点应该是无法取代的,就是它的爆发力和动力响应速度,以及单位排量,单位重量的功率密度,甚至于它的高转速,都是无可替代的。有了一手好功夫,能够搞定甲醇机的话,再加上不怕它那个硝基燃烧完的恶臭,甲醇机强大的动力带来的诱惑是你不可抵挡的。

网友E:
同排量甲醇机比汽油机快

网友F:
玩汽油的比较好,以后我光玩汽油的和电的

网友G:
汽油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