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教:我的450机机起飞前都要进行一次双桨调试?

楼主(2009-10-22):
我的450机机起飞前都要进行一次双桨调试?调试完毕就一切正常(没有飞3D,技术不够),等待下次飞行又要调试双桨,请问是什么原因?郁闷,都好长一段时间了,飞机没有炸过。3轴、大桨(做好平衡)、球头扣、单向轴承都换新的了

网友:
木桨吧…… 受潮变形了!~

楼主:
不是,是45元的玻纤桨

网友A:
控问题?不会保存数据?

网友B:
不知道 等结果!!

网友C:
球头扣该换了

楼主:
请问楼上的,换那几个球头扣???

网友D:
那个球头松了就换那个

网友E:
o圈坏了可能

网友F:
球头扣 ?等待你的解决结果。

网友G:
原帖由
wu253339539
于 2009-10-23 20:12 发表
o圈坏了可能

网友H:
兄弟解决没

网友I:
桨夹球头看看松没?

网友J:
解决了吗?

楼主:
多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本人因为还没有时间,所以还没有动手,等我搞好后就把解决的问题发上来.(个人认为可能是球头扣的问题,我几个月前试过全部换了,问题是好很多,O圈是新的,没问题)

网友K:
我也有类似问题。
螺距曲线调好了的,启动电机,或干点其他什么的,回头再量各点螺距又不一样了。
也正在郁闷。

网友L:
某个轴承的虚位大了或固定轴承的螺丝松了,建议逐一检查旋翼头上的所有轴承,用点力试试有没有明显的松动。

网友M:
重点检查所有球头,SF臂和剪臂的轴承和螺丝

网友N:
舵机?攻距?

楼主:
还真难解决啊,看来要把整个旋翼拆一次才行,不过那样的话就很难找出主要原因了,下次有同样的问题又要花大量的时间,哎,治根不治本啊

网友O:
飞久了会有些虚位,一些双桨将就飞: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