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mz校正中立点出问题了

楼主(2009-10-23):
我在对14MZ的中立点校正的时候,发现在进行SW/VR校正的时候一切正常,而且这部分我也校正完了,没有问题。在校正
LEFT STICK和右边的摇杆的时候出现的问题,问题如下:当按下COMPENSATION的时候,画面出现了三个按钮,分别是LEFT STICK、SW/VR/、RIGHT STICK,
先校正左邊撥桿,按下LEFT STICK,接著就出現NEUTRAL,將所有撥桿放回至中央點,按下COMPENSATION鈕完成中立點校正。这时候正常。
接著校正左撥桿的右與下行程,按下WIDE鈕,將左撥桿撥至右下角到底後(到底即可,別用力),按下COMPENSATION完成右及下的撥桿校正。
这时候出问题了,一是WIDE不是钮,按不下去,而且按我调SW/VR的流程来看,我把摇杆拨到右下角的时候,应该进到下一步,弹出NARROW这个钮,可在我做的时候没弹出来这个钮,而是弹出来一个**框WIDE ERROR,然后我就进行不下去了。
有一点我忘了说了,我在做这个校正的时候发现,我动左摇杆,屏幕右侧的两个框的数字在动,我动右摇杆,左侧的两个框的数字在动,我是美国手,也不知道和这有没有关系。麻烦大家帮我研究一下,得怎么处理啊,郁闷啊。帮帮忙吧,谢了。

网友:
校wide时,拨摇杆,看数值,都是正值或者负值就可以校正,
如果数值不对(一正一负),程序认为你没有正确校正,
再试试,
校正完记得要试试杆位的正反是否正确!

网友:
高级遥控器有时很难侍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