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 台钻 能当 铣床用吗?

楼主(2009-10-23):
我有个 旧的 台钻 配了 十字工作台和 平口钳,现在 我要是 夹个 铣刀就 能当 铣床用了吗?用不用 还得改 某个 部位呀?

楼主:
台钻 能有150KG~200KG吧  加 工作台,平口钳就 ,,,

网友:
  需要改主轴把,,

网友:
这钻真不错,有改铣的潜力,钻改铣重点在先改铣主轴,可以用ER刀杆改制,7KH这样改过很成功,你可以搜下他的贴子。

网友:
这就是铣了

lz可以参见aaa的牛钻帖

网友:
看到主轴间隙的调整装置了,应该有戏

网友:
从图片上看,刚度够用

楼主:
这是调间细的吗.?

楼主:
够粗了吧?

网友:
先夹个铣刀,铣一铣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调间细的吗.?

从图上看来,螺丝的作用好像是把间隙往宽里调。不太明白。有懂行的说说

网友:
主轴是不是应该换换啊!

网友:
应该能吧,只要别干太重的活,应该没问题。

网友:
先夹个铣刀4-6,细点的 .伸出不要太长,铣一铣木板,铝块应当可以的.

网友:
可以!我的钻床跟你的很像,不过我的立柱是实心的,10那张照片中右边的立杆,我的带螺纹,我在上面加了个螺帽固定住。所以我没任何改动,直接加滑台和虎钳就铣了。对了,我用了变频器调速。当然没什么精度了,但铣东西还是刷刷滴。

楼主:
我刚才 试了一下 买了 6个的 铣刀 深2MM 刷刷刷 挺痛快,铣出来的 宽度6.09mm ,是铸铁

网友:
和我这台有些像,我的立柱是实心的,我右边那根杆改用丝杆作微进给

楼主:
我想 我的也能 这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