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KS的这个BEC怎么使用

楼主(2009-10-23):
拿到手后发现 上面有6.8V-6.0V的切换开关还有3根线。和2个跳线。。谁给指导下怎么 操作

网友:
下面标的1-3接接收机斜盘的三个通道,上面1-3接斜盘舵机,SW接三线开关的接收机通道!象跳线一样的跳线帽接三线开关的电池口上!

楼主:
他没有带3线开关。。。一定需要吗。。什么样的啊

楼主:
那 3线开关的另外一个 接口接那里啊

楼主:
别笑啊。。。。快指点下吧

网友:
很简单,SGP的前三个(SV1\2\3)插斜盘舵机,最后三个(RX1\2\3)用包装里面的短线连接到接收机的斜盘通道上,SW是插大电流三线开关,跳线也插在三线开关上,,开关位置OFF状态为通电,接收机上的除了斜盘舵机是6V或6V以上输出,其他通道为5.2V输出

楼主:
感谢楼上的。。。不过有个问题还想请教下。。。3线开关可不可以不用。。还有3线开关另外一条线要查接收吗?

网友:
3线开关上的另一端两个插口一个是插跳线,另一个只是充电口,不用插,3线开关可以不用,SGP上除了SV1\2\3和RX1\2\3还有SW插口,剩下的一个好像是插8.4V的,除非你买高电压版的舵机

楼主:
谢谢。。昨天 已经上天了

网友:
也想买这个BEC,买不到,那买的?多少价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