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的寿命

楼主(2009-10-23):
大家手上的控,一般使用寿命有多长?都是淘汰而丢掉的,还是坏掉的?

网友:
DSX9目前累计开机24小时多一点点,应该还是婴儿阶段

网友A:
不知道,我用得最久的控也就是现在的,才用200个钟头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用得最久的控也就是现在的,才用200个钟头不到

难道控是消耗品

网友:
控不是消耗品,但控里的电位是有寿命的,大家放心用吧,就算电位坏了,电子市场自己买一个毛毛钱

网友:
好控绝对不是消耗品,我的JR3810服役超过10年,以前飞油动固定翼,用原配PCM接收,现在飞450和500,用原配接收和大红鹰RD620二次变频PPM接收,从来没有失控过。

网友:
如果长期玩买个甚么控好  没米 1K左右

网友:
想买个10CG的电位器备用 ,有卖的吗

网友:
当能把控飞坏了  比较关心技术到什么层次

网友:
非以外的话,控是不会坏的,你能用到里面电子元件挂掉,也算功德圆满了。好控都是用几年甚至十几年的

网友:
我的6EX已经用了五六年了,非常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