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龙星- 6S O记438 90.1公里视频

楼主(2009-10-23):
最近整理了一下近一年多来玩船的视频,这是我的第一个宝贝

                              船壳:——玻纤版翔龙星
                              电机:——FSD 3660  KV2450
                              电调:——杂牌125A  26V
                              电池:——6S  A123  左右各3S
                              船浆:——O记438两叶浆(估计用935/3稳定性会更好)
                              轴系:——飞浪4mm软轴系

同样不会发视频,请大家挪步一看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VZN7qRtdJ9Y/

楼主:
感谢上海船模群的各位朋友帮忙,倪兄、天平在此一并致谢! 这周日准备会会华山大哥的小青蛙了,黑白双煞拼了。

网友:
飞起来了~~据说不准了

网友:
恰恰相反

438 的稳定性要比935的好  89会跳

网友:
没用你的3670跑吗?

网友:
这个池子里玩,LZ操控水平很高啊! 碰上就

楼主:
呵呵!3670在猫上啊!

网友:
黄兴公园竟然有如此平静的水面啊!

楼主:
是啊!很难得的哦!不过就算装上3670 估计放下6S A123就有问题咯!

网友:
如果LZ的船配置确是真实无误,很希望LZ介绍一下使用的A123电池, 我之前使用的原厂全新A123电池达不到LZ这款电池的水平。lz选用的电机搭配438跑90km问题不大,但电池我还感到有疑问? 我用相同 size,kv 的etti 电机,otura 438 ,使用我的a123电池,8s 跑虾才跑100多。用功率分析器看电池电压,比较符合官方的曲线,但lz这款电池,我分析了一下,如果电机kv是真实的,电池放电电压平台很高.  , 我试过A123在20A放电,电压就会低于3V, 破百时,8s1p,单节电压是2.2-2.4V。如果不并带载电压就超过3V, 我觉得要考虑一下,电池是否是锂离子电池了。会不会最新款的锂铁电 ?

网友:
我的A123, 8S2P在100A放电时是18V(老鹰树), 合单颗2.25V.

楼主:
回12楼的话,A123是在飞客哪里买的5星全新的绿皮装电池,至于效率还好不是用我的3660跑的(否则估计说不清了),但是天平兄和破百之星第五的倪兄应该不会走眼的吧!我是刚入门的**请多指教。还有目前国内最快的速度不是127而是132哦! 没飞起来的数据应该不会虚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12楼的话,A123是在飞客哪里买的5星全新的绿皮装电池,至于效率还好不是用我的3660跑的(否则估计说不清了),但是天平兄和破百之星第五的倪兄应该不会走眼的吧!我是刚入门的**请多指教。还有目前国内最快的速度不 ...

国内有人跑136km拉。我们这边有只船撞了,船没飞起来,gps速度是135km,没能回航,所以速度不算。

楼主:
呵呵!还好132安全回航了

网友:
水面太小了,来我们这里测,包你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