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9-10-23):
    这东西能用在函道上吗?高转速时扇叶会不会崩掉?扇叶用的是电脑里电源的散热风扇。

网友A:
应该不行吧,我试过用服务器的暴力风扇,3A的,推力就只有两百克。

网友:
肯定不行,那只是散热用的。

网友:
以前看过同样问题的帖子 回帖里面有个人说会射浆 好像还把木头桌子切了条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吧,我试过用服务器的暴力风扇,3A的,推力就只有两百克。

3A电流就200g推力,那如果提高转速,再上到30A电流,会有多少推力呢???

网友:
这个很危险哦!

电脑风扇不是设计成高速的桨!材料也没有那么坚固!高速估计破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