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的横轴螺丝用软的好还是硬的好?

楼主(2009-10-23):
我从接手200V2就一直用号称12.9级的“耐炸”螺丝,但一个多月下来,有点疑问。我共换过4根横轴,其中两根是因为炸机,螺丝炸断在横轴里,无法取出而报废的。是不是因为螺丝太硬导致,反正炸下来就要换螺丝,在五金淘宝店买的那些螺丝又很便宜,个人觉得不如用软点的比较好吧。
另外两根是断的,一次是直接炸断的,也就罢了,另一根在倒飞悬停时,大桨带着桨夹射了 原因也是横轴断了。。。。落在草里,大桨都无损。

楼主:
沙发自己坐。
说明一下,炸机坏件都属于运气不好,没炸在草里。。。。。。

网友A:
200的横轴也断, 我炸了无数次也从来没断过横轴, 螺丝倒是有弯的,也没断过
如果说你炸的猛,你倒是大桨都无损, 我炸坏最多的倒是尾管,

网友B:
飞200从来没断过横州~~
LZ是不是买到假的啦~

楼主:
看来是RP问题。。。。。。 现在横轴成易损件了 又买了4根,希望可以坚持久点,不过准备试试倒飞航线了,又有得炸了。。。。。。。

楼主:
喔,还有我用的是飞越的塑料桨,好像硬一点,除了射桨那次,桨都断了一支。

网友A:
飞越的200塑料桨,感觉效率不好,费电,
桨大家都说硬点好,抗扭

网友C:
我就用软的,炸完扔掉两棵螺丝就可以了!之前只是上螺丝胶多了点断了在里面废了几根横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