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MAX B6怎么设置充Ni-Cd摇控电池?

楼主(2009-10-23):
B6怎么设置电流充摇控Ni-Cd
电池
。。能不能同时充两个?我有扩充卡。。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A:
就在充锂电的时候 不开始之前按箭头就可以切换电池种类和任务类型(充电、放电、保存) 镍镉电池只能串充、充几节按需设定

楼主:
楼上的能具体一点说明吗?就是选择多少A充?我的是10CG控电。。
电池型号
FUTABA
T8S700B
CAPACITY:9.6VDC-700mAh
CHARGING:70mA-15hours
QUICK CHG:210mA-5hours
在B6要设置多少A阿?

网友B:
用0.4A最好

网友A:
原帖由
KABUDA
于 2009-10-24 06:53 发表
用0.4A最好
不对 电池说明都写了 普通充电40毫安 需要充15小时 快速充电210毫安要充5小时

网友A:
充电电流越小 对电池损伤越小 快速充电伤电池

楼主:
那么应该设置0.4A还是多少最为理想??我现在都只用0.1A充着。。不敢用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