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401 !!

楼主(2009-10-23):
俺模友600N和TG450 相会的结果。。。。后果很严重。。。最后找到我,,替他的401 动手术。。壳子都炸不见了。。。传感器扁了。。开始一看心凉了,,没救了。。。死马当活马医。。。先修传感器板。。花好长时间用洗板水,针头镊子去掉后面的胶。。。露出芯片,,,看看芯片没炸碎。。。掉了一些电容。。线路也撕开了,,,补上元件。。。再给芯片加焊。。。洗干净。。上电菜测试传感器板。。嘻嘻。。。有传感电压正常输出。。。救了一半了。。。接下来。。看看控制板。。心还凉一半。。。掉了好多元件,,电容电阻,,三极管,,,电感。。。线路也撕开了一些。。拆开自己的401 测了元件值 补上全部元件。。上电。。灯闪了接上舵机,,能动。。但是老是要重启动。。。。怀疑8M晶振有问题。。替换晶振。。。问题解决。。测试中,,,没问题,,401 **。。。我不敢相信压扁了的传感器竟然没坏。。换成其他的传感器可想而知。。。

网友:
神医

神医起死回生了

网友:
一个字    佩服!

网友A:
我的450和700撞一起也没你这么严重,哈哈

网友:
还是600厉害,450都成蛋花了

网友:
 带个头罩还是比较安全的!

网友B:
上山植树先生,佩服,是两个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山植树先生,佩服,是两个字吧。

one word: admire
这就对了吧。。。呵呵

网友:
401好用炸不死

网友:
小吴果然是我群里的神医啊

网友:
炸到爽哦!

网友:
即使修好稳定性也没保障了啊?

网友C:
行行出状元啊,能修好,恭喜了

楼主:
原帖由
hantnt
于 2009-10-23 23:01 发表
即使修好稳定性也没保障了啊?
通电一天。。稳定没问题各项指标正常运行。。

网友D:
炸成这样...

网友:
医术高超,

网友E:
佩服炸机技术!同时更佩服楼主的“医术”

网友F:
LZ救死扶伤,有起死回生之妙术,

网友G:
世外高手

网友H:
楼主好手艺,这个都能修好

网友I:
果然是包子吃多了,就会变聪明的。

网友J:
顶老吴,I服了YOU!

网友K:
401用的传感器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L:
换成其它陀螺,传感器根本不会压偏。微机械的受这么大冲击后,感应能力有所下降,还存在其它不稳定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L:
换成其它陀螺,传感器根本不会压偏。微机械的受这么大冲击后,感应能力有所下降,还存在其它不稳定因素。

就是这么大的传感器这么大的金属壳子保护,,,如果用DS760  PG800传感器。。根本没得救。。碎了。。。

网友:
惨烈事故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么大的传感器这么大的金属壳子保护,,,如果用DS760  PG800传感器。。根本没得救。。碎了。。。

不会碎,不是象这种空心的壳的

网友:
一炸两架不容易啊

网友:
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真是厉害啊 这样的都修好了

网友:
2p看来也不是好玩的哦 !

网友:
飞的、修的都是高手。!!

网友:
电子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450和700撞一起也没你这么严重,哈哈

你西利廿到无事算大命万江模友帮顶

网友:
 都成这样了:funk:

网友(2009-11-24):
楼主可不可以帮我修个401?进水后吹干接上电池灯是常亮不检测,打尾舵机没反应,动陀螺尾舵机也没反应,不知会是那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