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与10c,对于只飞到航线的我着种菜鸟,是否相同

楼主(2009-10-23):
各位前辈,小弟诚心求教。6exhp与10c
各位前辈您们好,小弟诚心求教,您们见笑了。
小弟3年前飞的450还是标准十字盘,但后来种种原因,离开了模界。
现在手又痒痒了,但在控上遇到了困惑。
小弟我是比较务实的人。现在要上ccpm斜盘的JJ,但看了很多的帖子说6exhp没有“sub-XXX”的那个斜盘中立点调节功能,因为当时飞标准十字盘所以没注意这个功能,但大家说这个功能很重要。所以又考虑到了10C。但怎么感觉这个控对我来说功能太奢侈了,就好像买了个10C,但最多只能用到 6ex的功能,太浪费了。还有就是钱,一个6exhp +146ip 2手的大概在500-600之间,但10c pcm 的要在 2700左右,差的太悬殊了。
我只想买个对的适合自己的,不选贵的。买一个够我飞ccpm450的控。还有就是小弟不想考虑JR和TDF的控,他们的控不是不好,而可能是出于个人的偏好吧。
请用过6exhp,和10c飞ccpm的各位前辈,帮帮我。在设置,与调试方面究竟6exhp有哪些必备功能但它自身没有。
还有就是没有那个“sub——XXX”的功能真的就如此的难设置斜盘
舵机
吗。
小兄弟诚心求教,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A:
如果只飞飞航线,收个二手的天地飞6C完全够了。

网友B:
根本无需什么sub中立点调整,6exhp不但飞航线足够,而且3d也不在话下的,多点心思放在飞行上吧

网友C:
一致性好一点的舵机问题不大,
我用6EX飞到了倒飞悬停,
基本够用了,
如果一定要调舵机的一致性,
可以用DSX7或者DX6I,DX7,
价格大约1千多

网友D:
十字盘中立点可以用机械方法调(调拉杆)。所以如果对混控功能要求不是很高的话,6EX飞电直绝对够用。3D也完全没问题!

网友E:
我刚刚开始时候就是6ex,后来才换了DX7,其实DX7很好啊

楼主:
小弟 ,太感谢 ,各位前辈的帮助了 :loveliness:

网友F:
我觉得还是买个好点的,控这东西能用好长呢,做长期投资吧。
LZ偏爱Futaba,我觉得是有点偏爱JR

网友G:
6EX 足够用,大家都用它,要相信群众

网友H:
建议上DSX7,一是价格合适,二是功能全面,三是稳定,四是现在可以选择美规,五是这个规格可以兼容MSR的小飞机。六是等你水准高了,肯定还要买更好的。

网友H:
七是可以用廉价接受。

网友I:
这两个我都用过,我QQ:1151712562

网友J:
如果你预计会玩电直10年以上,请买10C以上级别的控。一次投资,10年省心。
如果你在模界不是短期行为,控,早晚要上10通的。7通的都怕不够用。一个平衡仪、加一个头部传感器,10C才勉强够用。DSX7都嫌局促。当你安装这些设备的时候,就会发现多两个三段开关是多么宝贵了。
当你手里拿着个DSX7,又想上头传搞FPV时,就只有看着10C兴叹了。忍痛出控的感觉是很不爽的。
如果要经济点,楼主也可以这样,先入二手DX6i,飞上1年左右到3D水平或进阶FPV,再入手10C。那时10C价格差不多也降下几百了,投资总额差不多,投资风险小一些。
但是,如果能一开始就上10C或其他多通道高级控,肯定对你的水平提高有帮助。多通道和多段开关对增加对电直的认识是有帮助的。像6exhp那种,连辅助微调都没有,要拧连接杆,费时费力。再来个平衡仪,发现感度线没地方接了。

网友K:
别个楼主都说是想航线而已了,并不是每个玩航模的人最后都会去FPV,平衡仪。 可以说最后走去玩FPV,平衡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航线和简单的3D, 6EXP来说完全够了,毕竟便宜。 等你飞的达到ALAN的水平,那怕是1/3, 10C的价格早就不止便宜出一个6EXP了。您老人家飞到ALAN水平的1/3,至少也要个3,4年吧
还是那句话,有米当然无所谓,直接上来14MZ都行

网友L:
只选对的,不选贵的

网友M:
支持13楼说的~~~~~~~~~~~~~~好好研究手上的10C,充分发挥其功能

网友N:
够了,用好手中的设备,享受飞行

网友O:
2.4G才是王道,上DX7吧,一般航线和3D绝对够用了,人家ALAN也才用DX7~

楼主:
很感谢LS各位前辈的指教与点拨。
我就是怕买了10C,但最后只用6EX的功能,这样太浪费了。当然这个也要看用途,比如LS的前辈说FPV,说的很对,确实需要功能强大的控。
小弟的水平真的是很菜 估计我能飞到,倒放飞航线,估计就要美的我鼻涕泡都出来了。

网友P:
dx6i,dsx7俺以前用过6EX,现在就是用的10C了.

网友Q:
6EX拿在手里比10C轻很多。这就是区别。  我都带电池称过6EX有600多G。T8有800多G。。T9有900多G。。10C有1000G还多。  有兴趣有条件的可以找来称下试试看。。。所以说以后一个控要看他几通称下就知道了。。。

网友G:
够用就好,花钱买用不上的功能,浪费

网友R:
现阶段6EX就不孬~有米的话就上DX7,再高了也没什么用.......上了10C的有感...

网友S:
当然不同了,价钱差得多

网友I:
我就是看中10C的7点曲线才由6EXHP换的10C

网友T:
我认为你有多少预算是决定价买什么设备的关键,和菜不菜鸟、是否实用没什么关系。

网友T:
我认为你有多少预算是决定买什么设备的关键,和菜不菜鸟、是否实用没什么关系。

网友U:
小马过河

网友V:
只有模拟器的飘过

网友W:
我用6EX飞3D,足够了~

楼主(2009-12-16):
恩,打算从新上6exh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