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1806电机空中突然断线一根,再次焊接好就无动力了,我哭阿

楼主(2009-10-23):
上个月我的飞机上天后,突然失去动力,好在飞场空旷于是就滑翔了下来,看了一下,原来是经常拔来拔去,AX1806的电机的一根线从电机焊接处断了,而且好像电调【好赢18A]也有类似烧焦的味道,电机和电调也很烫,于是立马回家焊上断线的电机,第二天再次试飞,但是动力已经没有以前足了,而且再几十次加油门的时候,偶尔有1-2次刚开始电机开始抖动个2-3秒,才开始正常转,现在飞机还可以飞,已经飞了十几次,也存在刚开油门电机抖动的现象,动力也没有以前的足了,不知道是电机有问题还是电调有问题,手头无其它设别更换实验,过几天准备买些F22的设备,所以先咨询大家,以便购买时候多买个电调或者电机,以备后用,当然能修是最好了,可能不知道哪里问题,请老鸟拍砖。

网友:
电调的功率管坏了吧!

网友:
电调坏了 我的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开始以为电机问题 好在手上电机、电调多 换了电机也还是一样的 于是换了个XXD40A电调 电机立马恢复如初 (坏掉的电调不知道品牌 环球飞182塞思纳配送的垃圾山寨货 娘的!!!)

网友:
mos坏了   换mos就行了

网友:
只有两条线通电好像会杀电调

网友:
我的微风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动力明显不如以前了,我都找不到问题所在。经你们一说原来是电调坏了呀,我赶紧换去。:loveliness:

网友:
飞久了,难免有损失的。换换又飞罗。

网友A:
电机的每一相的所有线都接上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每一相的所有线都接上了吗?

恩,现在都接上了,就是动力不行了,受到内伤了

网友:
那就拆开重新绕就可以了,不是很难的

网友B:
确ren是电机坏了?1806N电机40多一个,如果反厂修的话不划算,可以购买新的,这个留着研究DIY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ren是电机坏了?1806N电机40多一个,如果反厂修的话不划算,可以购买新的,这个留着研究DIY绕线!

可能是电调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