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单反相机航拍怎么用舵机拍照控制拍照啊?

楼主(2009-10-23):
请问 单反相机
航拍
怎么用
舵机
拍照控制拍照啊?
请问 有照片没 能不能分享下啊 谢谢

网友A:
你可以考虑买个手捏的那种遥控器
然后将遥控器与舵机连接

网友B:
接上快门线,把快门线拆了,触电改造一下

网友A:
楼上正解!!!

网友C:
这样有个弊端,就是你忘了把舵打回来就会一直按着快门

网友D:
可在快门线上接电子开关,一头接接收机,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