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车F6充电器的使用

楼主(2009-10-24):
请问天车F6充电器可以给12V7A的电瓶充电吗?如果能,我该如何接线呢?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A:
在转接头那里连上那个小的一转二小鳄鱼夹线,再把一转二小鳄鱼夹头分别夹到电瓶的正.负极.在充电器菜单里选择LIPO

楼主:
呵呵!还是不太懂,能说的详细点吗?本人特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转接头那里连上那个小的一转二小鳄鱼夹线,再把一转二小鳄鱼夹头分别夹到电瓶的正.负极.在充电器菜单里选择LIPO

选择PB

网友:
4)Program Select

Pb BATT

对蓄电池进行充放电的主菜单

网友:
留个电话,我叫厂商技术员打你电话 告诉你怎么充。

楼主:
好的,13679684383 小张

楼主:
好的,13679684383 小张
谢谢!!

网友:
电话打不通,首先 线的连接是这样的(如图),红色腭鱼夹接铅酸电池的正极,黑色腭鱼夹接电池负极

网友:
然后是启动充电器;

按 BATT TYPE STOP (红色方形键) 选Pb BATT
再按 START ENTER(绿色三角形键)进入如下界面

网友:
再按 START ENTER

电流指示闪动
选择充电电流(2A以上)

按 START ENTER
电压指示闪动
选择充电电压 (12V)

按 START ENTER
再按START ENTER  不放(三秒)

后面的和LIPO使用方法一样了

网友:
F6 终身保修  连技术人员 售后 回复 也蛮快的
支持  顶一个

楼主:
对啊!都是按照你说的接好线 照你说的设置 但充电不到20秒就显示14.70V 然后就蜂鸣 充电器停止工作。

楼主:
刚才售后技术人员打电话来详细的给我说明了接线方式 我重新充电发现是因为我的电瓶坏了。
在此谢谢负责的售后技术人员!!!
支持F6!!!!

网友B:
像街边那些唱双簧的。

网友:
我认识LZ的,确实买了一个这样的充电器,不是做广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街边那些唱双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街边那些唱双簧的。

F6把精力和资源用在产品设计和改良上,已经不需要做广告来促销了。

只有用过F6的人才知道,F6到底有多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