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与PC机通迅问题

楼主(2009-10-24):
一台沈阳机床厂生的数控车床,配广数系统980TDa,现在要使电脑和机床进行通迅,可是电脑没有并口,只有USB口,车床上又没有USB口,只有并口,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有USB转并口的设备吗?好用吗?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A:
听说有USB转并口,但没用过,一并等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有USB转并口,但没用过,一并等指点。

我也听说过有这个转接口,但是不知能不能用,能不能建立起通迅来。

网友:
广数系统980TDa跟我的一样,USB转并口性能不太好还是在主板上安装个PCI的串并口卡吧50元就够了

网友B:
你的电脑太先进了 把并口都取消了 !!看来设备也要改进和提高了

不行换个有并口的机器吧!

网友C:
PCI转并口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I转并口卡

应该不错。

楼主:
不行啊,我的电脑是本本CQ40,请大家帮忙哟

网友:
这个问题大海可以回答,下面是他的网址:http://xyzdiy.5d6d.com/bbs.php

楼主:
介绍也看了,也请教大海了,没有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介绍也看了,也请教大海了,没有办法。
买一个转并口卡(借用坛子里同学的)

网友D:
同意楼上的,PCMCIA转并口卡。

不过这个卡的价格估计能买到台旧电脑的了(P3 1G啥的)。

网友:
USB转并口,性能没问题,我已用好多年了。现在大概30到40元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楼上的,PCMCIA转并口卡。

不过这个卡的价格估计能买到台旧电脑的了(P3 1G啥的)。
这个也就100多块。

网友:
还不如花百八十块钱收割旧电脑呢

转换的怕是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楼上的,PCMCIA转并口卡。

不过这个卡的价格估计能买到台旧电脑的了(P3 1G啥的)。

我的电脑上没有PCMCIA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脑上没有PCMCIA槽啊。

那还是买台有并口的手提电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有USB转并口,但没用过,一并等指点。

绝对不行,USB只有一路数据线,并口可不止一路,MACH3中文说明书上说得很清楚:连接USB接口的25针变换器虽然能够完成连接打印机这样的简单任务,但是不能实现对机床的连接。
如果是三轴控制已经用了三路,还有限位、主轴控制,再多还得扩展并口的。

网友:
买条USB转并口电缆应该能用,没问题的,估计就30元左右,你到专门做电脑配件的那里就有

网友:
换电脑!
286首选!

楼主: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一直以为我的机床通信口是并口,今天去买USB转并口线,拿回来一接才发现我的机床通信口是串口 ,又回去换了一根USB转RS-232线接上,哦耶!好用!打开通迅软件,向机床传加工程序......OK!DNC在线加工......OK!
在此对大家的热心帮助表示感谢!

网友:
楼猪。你真搞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脑太先进了 把并口都取消了 !!看来设备也要改进和提高了

不行换个有并口的机器吧!

的确先进,现在买个新主板找个带并口的可不多了

网友:
我也一直纳闷,我接触数控系统都是串口,以为新出了并口的...

网友:
还是觉得买个PCI的串并口卡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