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柏通1.2G,800mw的8、9通道对舵机干扰最大

楼主(2009-10-24):
相同条件下,8、9通道对舵机有干扰,导致舵机抖动,改到第4通道就没了。

我等良民一直用第9合法通道,看来要改行做暴民了

网友:
所以还是去用第四通道开始的吧!
要不就选择1.3
好像1.3的还不错!

网友:
1.3的好像是在C和H段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同条件下,8、9通道对舵机有干扰,导致舵机抖动,改到第4通道就没了。

我等良民一直用第9合法通道,看来要改行做暴民了

看别的牌子舵机如何。加磁环试试?

网友:
都是被逼的

网友(2012-08-16):
我是8通道

网友(2012-11-19):
偶用H通道,没有发现干扰舵机,地面测试即使把发射机放在舵机和接收机上,也没有发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