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Sprot 飞的时候尾巴 慢慢向左移动

楼主(2009-10-24):
450 Sprot 飞的时候尾巴慢慢向左移动  用的是401+S9257   ,问一下 是啥原因 怎么调  我是新手

网友:
中立点没调好,或者是用的非锁尾模式

网友:
也可能是连杆的长度不对

楼主:
今天的飞行

今天的飞行

楼主:
锁尾模式是调好的

楼主:
今天小摔一下  主轴弯了

网友:
顶。。我的也是。。不过在接电时不要动机好象好很多

网友:
肯定是尾舵机的中立点没有调好,GP750可以啊,怎么还用401?

网友:
应该是中立点没调整好`

网友:
你是在哪里啊,场地不错~~~~~~~~~~~~~·

楼主:
苏州园区 国际大厦那里

网友:
很好的场地!!

网友:
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调节方法  降低螺距  加大油门.  目的是提高转速. 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适当的缩短连杆试试,左缩右放的原则

网友:
尾巴有虚位吧,不过要是飘的很慢的话属于正常@~

网友:
如果是每块电池都一样的话。试着调调油门和螺距曲线吧

楼主:
飘的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