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 450的安装说明书啊,中英文的都要,谢谢

楼主(2009-10-24):
请问谁有 450的安装说明书啊,中英文的都要,谢谢    请联系我下谢谢.

网友A:
450PRO质量问题

非耐的450PRO质量太差了啊    买到手后多处滑丝  球头扣拆几次就裂开  铝软的要命  精度也不好  大奖夹  尾浆夹的螺丝不能拧紧  紧了就转不动 没飞过这么差的   希望厂家联系我  QQ188208322

网友:
这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耐的450PRO质量太差了啊    买到手后多处滑丝  球头扣拆几次就裂开  铝软的要命  精度也不好  大奖夹  尾浆夹的螺丝不能拧紧  紧了就转不动 没飞过这么差的   希望厂家联系我  QQ188208322

大桨夹和尾桨夹本来就不需要拧紧的 用手能掰动桨就行啦

网友:
不急,慢慢研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