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材料,比铝材轻,又便于洗床加工的?

楼主(2009-10-24):
 A请问::有什么材料,比铝材轻,又便于洗床加工的?A

最近做个,航空模型的内部结构件,需要洗床加工。

用铝材加工是没问题了,可是:还是觉得太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木头

高实在是高呀

网友:
高明的回答应该加分!

网友:
镁合金,铝锂合金,。。。。

网友:
估计这样的材料不好找,楼主是否可以考虑非金属材料,比如说玻璃钢树脂等等。

网友:
气凝胶~
如果LZ可以搞到帮我带点~

楼主:
 ,  六楼说得对,,我没限定 非得要用 金属材料啊!!

我是说::加工一个“结构件”!! 非金属的,只要特性与铝材相类似。

————便于洗床加工,就可以了————关键是,重量比铝轻!!
 ——木头:也真的是一个选择,我去找点“金刚木”。
———在雕刻:印章的摊贩那里应该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  六楼说得对,,我没限定 非得要用 金属材料啊!!

我是说::加工一个“结构件”!! 非金属的,只要特性与铝材相类似。

————便于洗床加工,就可以了————关键是,重量比铝轻!!
玻璃钢比铝重 。

网友:
ABS工程塑料!

网友:
压克力板..

网友:
有些好的木头好像比铝还重,LZ是否可以考虑用铝+空心,航空器很多结构都是空心的以减轻重量。

网友:
气凝胶最好了 ,就是太贵了。

网友:
有一种叫蜂巢铝 , 那家伙叫 ! 特轻还特硬,就是特难买

网友:
减震泡膜

网友:
羊肉泡馍。

网友:
玻璃钢 或者 碳纤维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