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金鱼尾?

楼主(2009-10-24):
什么是金鱼尾?

网友:
金鱼尾就是金鱼的尾巴,学名叫尾鳍

网友:
尾巴长在金鱼身上,叫做金鱼尾

网友:
明白

學習了,燕子尾即燕子的尾已對嗎,胡狸尾即胡你的尾吧

网友:
金鱼尾是非感度原因,尾巴快速左右摆动~~~

网友:
受教了,意思就是高度不高也追尾吧!

网友:
这种称呼也不知是哪位高人想出来的!    不怎么好理解!

网友A:
意思是非电子设备原因造成,大致是由于机械原因造成的飞起来尾巴像金鱼游走时尾巴慢速或者快速摆动的现象。一般出现这种现象的飞机不是零件设计有问题就是飞机零件磨损较严重了。这些是我对金鱼尾的理解,还请高人赐教。

网友:
金鱼尾~嘿嘿。是一种飞镖,杀人于无形,是由上流武士指派的日本忍者来中原办事时经常用到的武器,重要性就相当于身份的象征,和手中剑的重要性同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非电子设备原因造成,大致是由于机械原因造成的飞起来尾巴像金鱼游走时尾巴慢速或者快速摆动的现象。一般出现这种现象的飞机不是零件设计有问题就是飞机零件磨损较严重了。这些是我对金鱼尾的理解,还请高人赐 ...

都是慢速的,最主要还是调试问题吧,新买的250都是这样的

网友:
我遇到了。郁闷了。大家有什么高招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