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十字盘调水平后装桨叶试车,风往上吹....... ...
<求助>十字盘调水平后装桨叶试车,风往上吹.......

楼主(2009-10-24):
买了架飞越机,好不容易装差不多了,结果发现桨叶旋转后风往上吹,怎么办啊?应该如何调????求好心高手帮忙,如果能留下qq更好~

网友A:
1 单向轴承装反了
2螺距设错了
先检查下大浆旋转方向,正常情况应是顺时针
旋转方向如果错误那就是 1

网友B:
如果螺距和油门曲线正确的话,在油门推过中点前,是负螺距,风当然向上吹了,

网友C:
油门反向? 还是把浆装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