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我的7级发动机为什么转速不稳定

楼主(2009-10-24):
请教老鸟我的7级发动机为什么转速不稳定,油是自己配的甲醇百分之80蓖麻油百分之22硝基甲烷百分之10,第一次好发动,机器热了就不好 发动,着车后转速有时高有时正常,知道的告诉一下。

网友:
坏事!

鸡鸡的塞塞与套套要鉴定一下!(膨胀率不一致!)凭空想象! 仅供参考。

网友:
因为机器太小了

网友:
请你把你所为的各种物料加起來是个什庅的百分比???

引用 楼主:
请教老鸟我的7级发动机为什么转速不稳定,油是自己配的甲醇百分之80蓖麻油百分之22硝基甲烷百分之10,第一次好发动,机器热了就不好 发动,着车后转速有时高有时正常,知道的告诉一下。http://bbs.5imx.com/bb ...

正常的百分比是100%以內的!!
我的配方(是以液体单位c.c.计算 1升=1000c.c.)
1)甲醇                >720c.c.
2)蓖麻油              >180c.c.
3)硝基甲烷            >100c.c.
-----------------------------
(=1升己调好的油料) 共=1000c.c.

网友:
我换算一下
LZ的比例是:
甲醇     112分之80 ≈ 71.4%
蓖麻油   112分之22 ≈ 19.6%
硝基甲烷  112分之10 ≈   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