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2.4G遥控器能当模拟器吗?

楼主(2009-10-24):
kds2.4G
遥控器
能当
模拟器
吗?需要配什么东西才能用啊?

网友A:
可以 ..买模拟线就可以了..如果飞 凤凰 还要加密狗 .

网友B:
要看控能不能调到飞CCPM模式,模拟器不支持CCPM十字盘模式的

网友C:
只要买市面上流行的模拟器就能用了,比如XTR ,凤凰,G3 什么的。我用凤凰感觉不错。
飞模拟器之前记得将遥控器设置成固定翼模式。爽飞~~

网友D:
XTR 就是CCPM 的,我一直用这个控玩模拟器,手感很不错。

楼主:
谢谢各位,我去买模拟器试试

网友D:
还要看看你的控知否需要改电路,搜索以前的帖子

网友E:
其实也不用大改啦,把模拟器的两pin3.5MM插头转成3pin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