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里的干电池换成镍镉或镍氢充电电池的模友们注意了!

楼主(2009-10-24):
千万别飞远了啊!将飞机控制在100米以内吧……
以免失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3276&extra=page%3D1

网友:
 什么意思啊?
我一直这样用没有问题啊

网友:
我朋友的JR9X2就用的镍镉电池,我们飞FPV,曾经用这个控加二次变频接收机飞出去接近3公里哦

网友:
控的发射功率不是随电压无限高低变化而变化的,具体稳压电路自己可查,它在允许值范围内发射功率是恒定的,比如允许高压12V正负5%你偏偏要13V以上,那可能要烧控,允许低压9.5V以下报警你偏偏不停要继续飞控就会自动断电保护,不是你想象那样的

网友:
除了电压还有电流,2个相乘才决定功率,

网友:
镍氢也别用啦,用18650的锂铁电池吧,3节顶8节,还轻,充电还方便

楼主:
就我所知,末级发射管的电压是不经过稳压电路的,不同的控,末级发射电路的设计是不同的,至少偏置电压是不一样的,来配合所选着的电压值……
我特地做了个试验,如下:
1、实验的控是:ESKY-0406A,频率72.170MHz;
2、数显稳压电源的的型号是:QJE(QJ3003A);
3、电压分别调整为12V和9.6V;
结果如下:
12V时的总电流为0.16A;
9.6v时的总电流为0.14A;
暂且不考虑显示电路、编码电路的电能消耗的话,那么两次的发射功率分别是(P=U*I):
P1=12(V)*0.16(A)=1.92(W)
P2=9.6(V)*0.24(A)=1.34(W)
差值:
百分比=1.92-1.34/1.92=29.59%
那么,距离会相差多少呢?请参看这个:
http://www.jdwx.info/thread-9486-1-1.html
在接收灵敏度一定的情况下,无线电发射功率P和接收半径R之间关系是功率P=R2(次方)~R5(次方),也就是P可能会远远大于R2,比如:发射功率增加一倍,传输距离增加根号2倍,前提条件就是天线增益及高度等其它条件不变时。(原文的第一段)

即:P=根号2*半径R
换算后得到:1.92W时的半径为3.68R;1.34W时的半径为
1.79561R。
两者相差一倍多!

另外还有一点,那就是镍镉、镍氢电池在接近放电末端时,电压下降曲线非常陡,几乎可以用“说没电就没电”来形容,这点是不是不该忘记呢?
我的想法是:改换控里的电池种类可以,但需在保证其原有的电气性能的基础上来改造啊!
改用3S锂电是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
更正一下,是14500的锂铁电池,5号电池大小的,替换起来很方便,
唯一的缺点就是容量小一点,但是方便充电的特性可以抵消这个缺点。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4149

网友:
顶了,我就是5号电的

网友:
俺用的是3S锂电。

网友:
不过既然厂家都推荐用这种电池,不应该有太大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我所知,末级发射管的电压是不经过稳压电路的,不同的控,末级发射电路的设计是不同的,至少偏置电压是不一样的,来配合所选着的电压值……
我特地做了个试验,如下:
1、实验的控是:ESKY-0406A,频率72.170MHz ...
末级强放的偏置电压是不会随电源电压不同而变的。因为末级强放是负偏(丙类),推动级的偏置更是通过稳压提供。
作为一级放大器,只要工作点一旦固定,其增益就已经固定,不会因为电源电压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而电源电压的变化只会影响到放大器的动态范围。从遥控器的发射功率来看,即使电源电压从12V下降到8V也在可靠的动态范围内。
以上个人观点,如有不妥,请黑哥指正!

网友:
顶黑老是一个!:)

网友:
学习了,谢谢黑人大哥,可惜没飞过这么远的,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我所知,末级发射管的电压是不经过稳压电路的,不同的控,末级发射电路的设计是不同的,至少偏置电压是不一样的,来配合所选着的电压值……
我特地做了个试验,如下:
1、实验的控是:ESKY-0406A,频率72.170MHz ...

不一定的,有些控发射用的是5伏稳压电的.
记得用完及时充回,我的用不到10次废了两只品胜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的,有些控发射用的是5伏稳压电的.
记得用完及时充回,我的用不到10次废了两只品胜电池.

发射电路用5V稳压?除非是玩具控,否则不可能嘀!
即便有5V稳压IC,那也是给放大和晶振电路供电的!
末级发射管绝对不可能用这么低的电压!
再说,由12V稳压到5V后给发射电路供电的话,干嘛不直接使用6V电压?
12V降到5V后使用的话,降压电路会消耗一般一半以上的电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