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寿命问题交流,用过的请进来

楼主(2009-10-24):
a123也火了一段时间了,大家报一下自己用了多少个循环后,
电池
性能开始下降吧?
目前用较好的锂聚合物电池, 100多个循环,电池性能已经感觉到下降,充电时间也要多了一半。

网友A:
比飞机的命长,一般都是摔坏的

网友B:
刚开始用,还不知道

网友C:
我用了几个起落。不过适合我这样的新手,不怕过放

网友B:
据说A123不怕过放才买的

网友D:
用了几个月还有坏,反正我用了后再也不用聚合物了。。。

网友E:
最少有3百起,我用了2百多起和買回來沒分别一样有力

网友F:
A123 好东西 3S 配好 电机和电调 用起来不比锂聚差 一般不容易过放

网友G:
我的四组A123每组也用了几十个起落吧,动力和容量不觉得有任何下降。其中一组是拆机旧电池,动力和另外三组B品新电池一样,感觉不到差别,只是飞行时间略短一些。
前几天电池在倒飞时滑了出来,其中一节被大桨砍到变形裂开了,还漏了一点液体出来,但依然能正常工作,只是满电时自放电率明显比炸机前高了不少,估计是因为极片变形而导致满电时出现微短路的现像。

网友H:
A123电池飞起来还不错,就是现在贵了

网友A:
就是现在开始涨价了

网友I:
A123据说是1000次循环,按照聚锂说200次实际100次,也还有500次,舒服啊
周围有几个都买了飞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