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自己绕的线圈 不转 紧急求助

楼主(2009-10-24):
0.22的 铜线 我没有 我用的 0.21的
请问 我能不能 把这5根 铜线 用一根 粗的代替呢 ?
可行吗 ?可行的话 我需要多粗的呢 ?

网友A:
这东西是按照 横街面积算的 你算下这5根线的面积 然后再用面积 算下单根的直径
不过单根的好像不太好缠 容易装不下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 缠的不转啊
呵呵

网友B:
不能用单根的 单根的损耗 也绕不下
安装原来的绕法 没理由不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