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对码插头

楼主(2009-10-24):
JR RD731 2.4G接收,对码插头因为线经常扯,扯断了,现在怎么也合不进去,如果要修复该如何连接?买又没地方买?郁闷,请老金或懂的高手指教,在线等

网友A:
对骂头其实就是一根将外侧的两根针短接的线

网友B:
用坏的舵机线,把两根外侧线的连一起就行

楼主:
好简单啊
汗,谢谢两位

网友C:
随便搞个什么线都能当短路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