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接俩个电调到接收机上

楼主(2009-10-24):
想搞个F35  能垂直起飞的  但要俩个电机和俩个电调不知怎样接  请指点

网友:
好控用混控,烂控用y线

楼主:
不明白 能否说清楚一点

网友:
LZ的意思是一个涵道垂直放,一个水平放是么

网友:
问LZ有什么控?

网友:
LZ不加我算了,我就在这说话好了
按我的想法需要一个功能好点控支持,以我的天8为例
  一个电调接3通道 一个电调接6通道  这是接线方法,很简单。然后通过控来实现垂直涵道和水平涵道的动力切换。
   第一步, 选择直机模式,10字盘选用普通的(就是只有3 6通道混控,其他不混控)。
   第二步, 在正常模式下,设置油门曲线为0~100%螺距曲线0~0,在特技1模式设置油门曲线0~70%螺距曲线0~30%,在特技2模式设置油门曲线0~50% 螺距曲线0~50%,在特技3模式下设置油门曲线0~30%螺距曲线0~70%,在HOLD模式下油门为0~0螺距曲线为0~100%。
   油门通道/曲线控制水平的马达,螺距通道/曲线控制垂直马达。我的构思原理LZ能明白了么?
   当然可以不用搞这个这么多,我这样设置只是理论上让动力的转向更加细腻,也可以直接在普通模式下设置油门0~100%螺距0~0,特技1就成了油门0~0螺距0~100%其他都不用。我说的曲线几到几是只遥杆满行程,0~100 就是油门杆最低0油门杆最高100,0~50是指油门杆最低0油门杆最高50,那些都是一样,希望LZ能明白我的意思。
   我对天8的功能也不是完全熟悉,也许还有更好的混控方法,不用这么麻烦的设置,但是你还要让我先研究下。另外声明一下,这个只是理论,原理可行,至于飞行性能我不能保证,因为飞行性能受太多东西影响,此方法只是给LZ借鉴一下。
   最后罗嗦一句,LZ为什么不用单涵道直接做个可变角度的出气口呢+重心调节呢?只是那个制作的技术含量要求就高了

楼主:
谢谢你的理论! 我的意思是一个涵道垂直放,一个水平放   水平放的单涵道是个可变角度的出气口+重心调节  垂直起飞的时候俩个涵道一起开 常规飞行时只开水平放的涵道   就跟F35动力一样

楼主:
如果用单涵道直接做个可变角度的出气口+重心调节 那么飞机起飞很难平衡

网友:
这个单涵道平衡很难的,除非把模型的重型降登很低,这样就能自动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