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准备做1:10的电动坦克,请教问题!!!!

楼主(2009-10-24):
手头就一张豹2的三视图,准备做电动1:10的.现在已经开始画图纸.
现在对动力方面有较多疑问,想问一下.
想用一只250W 2500转的
电机
做动力,一只雨刮电机做转向.
问题就是电机2500转要减速到多少转才合理?
田宫的豹2传动系统各级的减速比是多少?望高人指点!
传动准备按田宫的豹2传动系统自制做成全金属的.

楼主:
没有人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A:
一,先定出你的设计行驶时速;二,计算整车全载荷时的总重量,依整车全载荷总重量计算出摩擦力;然后查一查你要用的电机2500转时的扭矩(最好能有功率曲线图),结合设计时速和摩擦力,计算出合理的变速比。
田宫的豹2传动系统各级的减速比是多少?望高人指点!
自己算,减速比等于齿数比,挨个数吧。

网友B:
给我做套1比16的金属齿轮箱吧,呵呵

楼主:
谢谢模手的意见,我找找相关的资料看,再好好计算一下。

网友C:
祝你成功!